[应用相关] 为什么说时域是离散的 频域一定是周期的呢?

楼主(2019-03-26):
为什么说时域是离散的  频域一定是周期的呢?

网友A:
频域的周期性本质上说是由两个基本单元ejwt和ejwn的性质所决定的

网友B:
对于离散时间傅里叶变换而言,ejwn对w是以2π为周期的,因而就可以说X(ejw)是周期的

网友C:
频域变换的,这个需要都做些功课的吧。

网友D:
时域、频域里周期和离散是相互对应的

网友E:
时域离散信号只在一系列分离的时间点

网友F:
序列的N点离散傅里叶变换,时域和频域均看成周期为N的序列

网友G:
时域离散的信号,它的时间变量是离散的n对应到FT公式

网友H:
把频谱想象做时域里的信号,把离散信号想象做其对应的变换谱

网友I: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J:
当时老师讲解的时候我就没明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