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一下各位关于小信号多级放大并接AD采样的问题

楼主(2019-03-26):
各位大佬好,最近打算做一个小信号放大器,并用AD来采集放大后的信号。前端放大输入的模拟小信号采用仪表放大器的方式。
请问一下如果要加一个无源RC低通滤波器的话,要加在哪里效果比较好呢?在仪表放大器输入前端还是在AD采集信号前呢?
先在此感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A:
我是不清楚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不清楚的啊!!!!!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B:
一般来说在仪放输入加低通,输出到第二级放大间加高通。不清楚你信号具体情况只能一概而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在仪放输入加低通,输出到第二级放大间加高通。不清楚你信号具体情况只能一概而论 ...

好的,感谢您的回复,很有帮助

网友C:
这个问题没有统一的答案,要根据你实际的使用情况来订。

楼主(2019-05-29):
引用 网友D:
两头都加RC低通。

嗯,好的,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没有统一的答案,要根据你实际的使用情况来订。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E:
建议在AD采样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