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怎么把①用一个表示,方便循环显示

楼主(2019-03-26):
char mode01[]="模式01";  ①
char mode02[]="模式02";
char mode03[]="模式03";
char mode04[]="模式04";

char mode_xx[][]={};  ②

楼主:
char mode_xx[][7]={mode01,mode02,mode03};
会报错

网友A:
说的是啥

网友A:
没看懂你要表达什么。。

楼主:
char *mode_xx[]={mode01,mode02,mode03};
好像不报错,我去VC下试试。

网友B:
把[7]改成[]
因为你初始化了3个....不是7个

楼主: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char mode01[]="模式01";
char mode02[]="模式02";
char mode03[]="模式03";

char *mode_xx[]={mode01,mode02,mode03};

int main(void)
{
        printf(mode01);
        printf("\r\n");
        printf(mode_xx[2]);
        printf("\r\n");
        while(1);
}

可以可以

网友C:
用for循环 字符串相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