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请教一下各位关于一主多从无线通信的方式

楼主(2019-03-26):
各位大佬好,目前想实现一个模拟信号采集系统,可以同时采集八个通道的信号,并分别通过八个传感器上的无线通信方式传到一个主控中,希望尽可能延时小一点,请问采用什么样的无线通信方式最为合适呢?蓝牙?Zigbee?还是别的通信方式呢?
先在此感谢各位大佬的回答

网友A:
问问论坛里面的大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问论坛里面的大佬吧!!!!!

好的,谢谢回复

网友B:
控制时延,一方面要提高通讯速率,另一方面则降低协议开销量。前者尽量使用2.4G等频率更高的信道,后者可用类似于ModBus的自定义主从通讯协议,协议开销量可以比Zigbee、蓝牙之类小很多。

网友C:
解决了吗?

网友D:
nRF24L01,轮询或者TDMA,延时可以很低。可以实现一主多从,速率也不低。

楼主(2019-05-29):
引用 网友B:
控制时延,一方面要提高通讯速率,另一方面则降低协议开销量。前者尽量使用2.4G等频率更高的信道,后者可用 ...

谢谢您的回复,目前还没实现,我再查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吗?

谢谢您的关注,暂时还没解决,目前考虑用wifi来做,也不知道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nRF24L01,轮询或者TDMA,延时可以很低。可以实现一主多从,速率也不低。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看看nrf24l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