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求推荐双极性adc和dac

楼主(2019-03-26):
要求稳定性好的,需要做一个三位半的仪表

网友A:
楼主做3位半表就一片数字万用表ADC就可以了,用不着20位以上的ADC(20位ADC可以做5位表了)。
而16位的DAC(不是音频立体声I2S接口的DAC),很少也很昂贵(我只用过一个型号,大约80元一片),而双极性的更没见过。

双极性ADC只用过数字万用表那种ADC(3位半、4位半、5位半),双极性DAC只用过tlc7528(8位D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