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想请问测试三极管的放大原理,

楼主(2019-03-26):
测试三极管放大原理,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应该怎么插。

网友A:
帮你顶住啊!!!!!

网友B:
首先不是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而是你得先按照正常的线路要求,搭出一个晶体管放大电路。
然后,信号发生器送到欲测试的线路输入端,注意一般情况需要串联输入电容。
然后你就可以把示波器探头接到晶体管放大器电路的输出端,一般单管放大的话,那就是晶体管的集电极。
然后你就可以测试到被放大的输入信号了。

网友C:
看帖留言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不是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而是你得先按照正常的线路要求,搭出一个晶体管放大电路。
然后,信号发生器 ...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