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形?

楼主(2019-03-26):
在本版面有个《从传输线电压表达式,来看看新手是如何上路的》,19楼有个帖子

一个名词就暴露了其无知。
波形”的横轴是时间轴,引用的图片明明说是“驻波随空间变化”。
图片中那曲线是“波形”么?

@LED2013 :上高中时就学过各种各样直角座标系下的曲线,大学的物理课程里面更多,总要清楚横坐标是什么纵坐标是什么吧?
很多专业太专业了

网友A:
用专业术语,不是怕你看不懂嘛·

这个玩意用专业术语说,叫驻波的diagrammmatic representation!

再给你配个插图:

这里的包络,表示的是谐波时变的极限!

网友B:
其实,这个不算什么。下面这段更有“意思”:

后面没法看了,我大估计大师抄书的方法是:不管3721,一律每隔5行抄一个公式。

本人愚钝,实在看不出上面蓝圈处是怎么推导出来的!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2655178-1-1.html

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函数是几个自变量。
时间空间都分不清,还要强词夺理。

网友A:
你俩一个快60岁 了,一个快80岁了,天天玩这些东西,玩不腻吗?

反正我是有点。

楼主:
时间空间都分不清,还要强词夺理。

楼主:
《应用电磁学基础》第四版,(美) Fawwaz  Ulaby 著,尹华杰译,第46页。

网友A:
你俩别拿这些东西吓唬我,不好使!
因为我啃过一本专著:

而你俩这么大年纪了,居然还处在看教材阶段:

楼主:
6楼图表达得很清楚:
负载匹配时,没有驻波,只有行波,所以驻波幅度不会随空间变化,表现为一条水平直线。
传输线端点短路时,显然端点处电压为零,传输线端点处驻波电压为零。
传输线端点开路时,显然端点处电压最大(电流为零),传输线端点处驻波电压幅度最大,为第一条水平直线幅度的二倍。

网友A:
引用 楼主:
6楼图表达得很清楚:
负载匹配时,没有驻波,只有行波,所以驻波幅度不会随空间变化,表现为一条水平直线。 ...

我看你表达的不简洁!不全面!

我上面所给的表达式,电压或电流任意,只要知道一个就够了,因为电压和电流函数都是空间和时间正交!
所以,当远端是开路,那儿的电压有个波腹,电流有个波节!当远端是短路,情形相反!

我上面的一般情形,包含了所有的special情形,所以我懒着记这么多特殊情形,只记个一般情形。

楼主:
时间空间都分不清,就别再狡辩了。

网友A:
你俩要是不服,就来切磋切磋。

第一个问题:请问大师抄的这个公式,如果要求是误差不超过10%,请问何时才能使用?

网友A:
第二个问题,关于超级重要的特征阻抗这个概念的内涵。

如上图所示,传输线长度为l,我随便说其特征阻抗是Z0,请问这个说法暗含的误差是多少?

网友A:
第三个问题:已知完全表征传输线的特征,只需两个独立的函数就OK了,请你列举出8对函数
只列教科书上那三对太少了。

网友A:
第四个问题:

请问下图这个假设,在实际中可能吗?如果不可能,大致应该是什么样的?

第5个问题:对于问题4,如果实际情形是下面的不等式:

如果想让上面不等式变成理想的等式,请问如何调整传输线参数?

甲建议减小R;
乙建议增大G;
丙建议增大L;
丁建议减小C。
请问谁的建议比较靠谱?

网友A:
第六个问题,简单的数学技巧问题

大师把传播函数分解成实部和虚部,如果我要把特征阻抗分解成polar形式,该怎么分?

如果分成下面形式,请问P函数有何重要数学特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图中是不就写电压驻波「波型」,要叫它是「波形」未尝不可。

这个波形说法,当年⚪教授在的时候,就玩过。

大侠就记住了波形的时间轴必须是时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们俩在打击民增元的时候是哥们好战友,他不见蛋了,你们变成敌人日日恨。要不我呼唤他回來。
註:他的马 ...

你为什么要把人家名字倒过来写。。。。。

网友E:
整天整一些没用的东西,有病就去看医生;做技术没一点务实精神,瞎几把乱吹;敢整点有用的东西出来让大伙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整天整一些没用的东西,有病就去看医生;做技术没一点务实精神,瞎几把乱吹;敢整点有用的东西出来让大伙看 ...

你逛错论坛了。

比较适合你的是DIY论坛,全是照着个经典电路,打PCB整东西的:

网友E:
你们整天公式来公式去的,我很好奇你们利用这些公式都做了些什么,就比如这个公式,能帮忙说说你们利用到什么研究去了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逛错论坛了。

比较适合你的是DIY论坛,全是照着个经典电路,打PCB整东西的:

上面的回复,是我出言不逊,不好意思,我收回!我只是一个小菜鸟,请大师见谅!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们整天公式来公式去的,我很好奇你们利用这些公式都做了些什么,就比如这个公式,能帮忙说说你们利用到什 ...

是这样的:
数学的魅力是抽象,把各种具有相同特征的问题抽象成没有任何物理意义的数学公式,反过来这个数学公式却可以表征多种物理问题。

例如势论问题,势能函数必定满足拉式方程:

而处理波动问题,加个时间坐标,变成:

求解波动方程第一步,就是干掉时间变量,只需令:

这样一来,求解传输线问题,原本需要超级复杂的物理建模,现在只需从波动方程入手就OK,上来就写:

这是研究理论的其中一个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们整天公式来公式去的,我很好奇你们利用这些公式都做了些什么,就比如这个公式,能帮忙说说你们利用到什 ...

这是传输线方程(一维的波动方程),还没有求解。
这个方程的解有什么用?说个比较古老一些的事:有线电话最初只能传输数百公里至多一千公里,而且越远声音越不清晰。解决距离远了声音不清晰问题,靠的就是这个方程的解。解决传输距离问题,靠的是放大器(当时是用真空管做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们整天公式来公式去的,我很好奇你们利用这些公式都做了些什么,就比如这个公式,能帮忙说说你们利用到什 ...

现在各大城市都开通了有线电视,有线电视靠同轴电缆传输。传输有线电视信号的同轴电缆,就必须依赖上述传输线方程的解。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俩要是不服,就来切磋切磋。

     一谈到设计实战,“大师”们都沉默了,书上没得抄啊,咋办啊?

不会的,时间问题,过段时间,H流氓会发帖挖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传输线方程(一维的波动方程),还没有求解。
这个方程的解有什么用?说个比较古老一些的事:有线电话 ...

瞎扯!

传输线是先应用,后解释清原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一谈到设计实战,“大师”们都沉默了,书上没得抄啊,咋办啊? ...

最基本的原理他俩也说不清。

上面的不说了,就说开头这个:

如上图,传输线经过RLCG等效后,变成了有无穷多个网孔的集总电路,按照电路理论,应该列无穷多个人网孔方程,才能求出各个独立变量,这里为何就敢随便取一点,列一个方程呢?

上图那个好端端的方程,被自以为是的家伙破坏了,恢复原样先:

请大家看清了,推导平衡方程时,根本没考虑激励,正因为如此,才弄出上式【齐次方程】(如果考虑激励源,才能推出非齐次方程。)
那么问题来了,没有激励,响应为零啊,还求解这个式子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