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半桥驱动 UCC27324D

楼主:
问题1:半桥驱动如下两个图, UCC27324D检测半桥电路应该按下面两图中哪种方法接?图2的ir21091两个开关管给相同脉冲信号还是互补信号呢?

问题2:开关管驱动芯片(如UCC27324D)输入IN给3.3V的脉冲波,芯片out输出电压大小和芯片的供电电压有关吗?
我自己做实验调大芯片的供电电压VDD,输入IN给3.3V的脉冲波,UCC27324D的OUT输出脉冲波的幅值也会变大,且输出脉冲波的幅值大小和供电电压一样大,比如供电电压VDD为5V,输出out脉冲电压也是5V而不是12V左右的驱动脉冲波,是不是错误的?

网友A(2019-03-26):
27324不能直接驱动半桥。下面那个IR才可以。

网友A:
你给5V电源它怎么可能给出12V的栅极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7324不能直接驱动半桥。下面那个IR才可以。

IR图驱动两个MOSFET的驱动信号是相同而不是互补脉冲信号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给5V电源它怎么可能给出12V的栅极驱动。。。。。

我看TI有一个方案用的UCC27324驱动半桥,驱动芯片后面接脉冲变压器然后驱动半桥,原理图见附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IR图驱动两个MOSFET的驱动信号是相同而不是互补脉冲信号对吗?

那个IR21091只有一个信号是栅极的,另外一个SD应该是关闭。你要用的话要看看DATASHEET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TI有一个方案用的UCC27324驱动半桥,驱动芯片后面接脉冲变压器然后驱动半桥,原理图见附件

这个范例不建议你参照。考虑到你可能没有基础,用变压器驱动半桥MOS管应该会失败。

网友B:
27324 只是2通道MOS管驱动芯片,而不是浮栅半桥驱动芯片。直接耦合是不能驱动常规半桥的。
想驱动半桥,需要用IR2110这样的浮栅驱动芯片来做。
类似的芯片有好多,有单端输入像IR2104,双端输入如IR21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27324 只是2通道MOS管驱动芯片,而不是浮栅半桥驱动芯片。直接耦合是不能驱动常规半桥的。
想驱动半桥,需 ...

我看TI有一个方案用的UCC27324驱动半桥,驱动芯片后面接脉冲变压器然后驱动半桥,TI的方案UCC27324是可以驱动半桥,虽然这里不知道为什么可以,原理图见附件。此方案自己可以参考,且主电路和控制电路有电气隔离
由于新手,许多地方不懂,用IR2110,主电路和控制电路之间不知道用什么方法隔离,怕做不起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TI有一个方案用的UCC27324驱动半桥,驱动芯片后面接脉冲变压器然后驱动半桥,TI的方案UCC27324是可以 ...

注意我的措辞:直接耦合是不能驱动半桥的。
变压器耦合,当然就可以了。
直接耦合的,只能是浮栅驱动半桥芯片。
至于变压器耦合,你是用单路驱动芯片2个还是用一个2路驱动芯片都是一样的。驱动变压器能实现桥臂上下管各自独立驱动,上下臂共用一个变压器驱动,死区什么的都可以得到正确处理,而且栅极不需要额外供电,处理起来比较简单,当采用DSP或者单片机作为半桥PWM驱动信号,且在冷边时候,用该方法最简洁。
至于单片机在热边,那么一个单片机接一个IR2110直接驱动半桥也是一个简洁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我的措辞:直接耦合是不能驱动半桥的。
变压器耦合,当然就可以了。
直接耦合的,只能是浮栅驱动半桥 ...

谢谢解答,2路通道输入正负3.3V的脉冲,50KHZ,驱动芯片供电11V,电路如下图,主电路供电15V,上电后板子上器件冒烟了,不知什么烧掉了,(驱动芯片部分检测了没坏)

网友C(点评):
看你这个图,没看手册啊,你上下桥起码要输入互补的,两个mos直通了你怎么办?

网友C(点评):
还有一个你这个没有自举,下桥通了再通上桥?那你肯定烧管啊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C: 这个IC只有一个电源脚,根本就没有办法给出上管驱动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A: 自己去网上了解一下自举电路,电机驱动都是这样的

楼主(点评):
上下管之间接的电阻,不会直通的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10欧姆,30V,电流3A?

网友A:
上管是线性工作,差不多一定会烧掉。

网友D:
好好看手册  好好读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管是线性工作,差不多一定会烧掉。

IC只有一个电源脚,无法驱动上管,上管不导通怎么会烧管呢?
UCC27324内部结构,上管给了VCC

网友B:
引用 楼主:
IC只有一个电源脚,无法驱动上管,上管不导通怎么会烧管呢?

都已经和你说了UCC27324,直接耦合是不能驱动半桥的,你还硬干?
是不是没理解什么叫直接耦合?你这样连接MOS管和芯片就是直接耦合。
结果么....不是不能正确工作,就是烧管子什么的,原理就不需要去分析了,错误的线路,有N种可能让你的线路变成莫名其妙的东西。
27324 OUTB  OUTA  分别接驱动变压器的2端,然后驱动变压器副边2个线圈,分别异相位接入2个MOS管栅极。这样,一个半桥基本上就驱动起来了。当UCC27324 供电为12V时候,驱动变压器N1:N2:N3=1:1:1就可以了。一般EE16-EE19磁芯就可以做这个变压器了,磁芯不需要垫气隙,每组的电感量1mH就足够了,注意驱动相位,N2同名端接上管栅极的话,N3必须是异名端接下管栅极。原边N1串联一个100N以上的电容,防止占空比不对称造成驱动变压器直流饱和。
请看清楚,不是直接耦合,是通过驱动变压器耦合,再接入半桥的MOS管栅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已经和你说了UCC27324,直接耦合是不能驱动半桥的,你还硬干?
是不是没理解什么叫直接耦合?你这样连接 ...

谢谢你的详细解答,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不能直接耦合和N2同名端接上管栅极,N3必须是异名端接下管栅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详细解答,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不能直接耦合和N2同名端接上管栅极,N3必须是异名端接下管栅极 ...

N2\N3都是同名端接2个MOS管栅极,那一个正脉冲过来变压器,2管不都全部导通了?半桥不就短路了啊。
半桥必须是上下互斥的开通,所以如果N2同名端接上管栅极,那么,下管用N3驱动,必须相位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B:
N2\N3都是同名端接2个MOS管栅极,那一个正脉冲过来变压器,2管不都全部导通了?半桥不就短路了啊。
半桥 ...

谢谢解答,这下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N2\N3都是同名端接2个MOS管栅极,那一个正脉冲过来变压器,2管不都全部导通了?半桥不就短路了啊。
半桥 ...

又有新的问题向前辈求教了,按下面附件原理图搭的全桥逆变,变压器后面的元件没有接,驱动芯片UCC27324输入正负3.3V的脉冲,频率100KHZ,其中一路输出波形见下图蓝色波形,黄色是测的变压器5,6端的波形,变压器副边正确的波形应该是方波,不知问题出在哪。

网友E:
直驱都玩不转,还玩变压器驱动,无药可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又有新的问题向前辈求教了,按下面附件原理图搭的全桥逆变,变压器后面的元件没有接,驱动芯片UCC27324输 ...

检查27324的2个输入端,需要双踪,目测波形,是死区时候变输出,也就是芯片驱动相位差不是180°。
inA  和 inB 必须是相位差180°,且带死区的方波。
还有一个,输出波形底线曲折这么明显,应该是驱动变压器自感量太大了。

网友A:
变压器耦合很低。。。
变压器自谐振频率很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又有新的问题向前辈求教了,按下面附件原理图搭的全桥逆变,变压器后面的元件没有接,驱动芯片UCC27324输 ...

T3驱动变压器输出悬空,不接任何MOS管,任意测量7-8或者5-6之间电压波形,正常情况应该是这样的,给你发一个示范照片:
其中,波形打折部分,就是我们常说的死区。
由于27324是MOS管三极管并联工作,所以电压箝位都是非常到位的,应该和我这个照片非常类似。
要产生这样的波形,芯片A和B输入端,必须输入带死区的交叉180°方波,下面是波形:

你在UCC27324输入AB端测量到这样波形,就可以获得正确的输出信号。当驱动变压器参数合适(我应该和你说过参数),就应该在次级得到我照片这样的波形了。
等看见这样的波形时候,再接上MOS管,波形上升下降沿因为MOS管接入会变的倾斜,但是还能分辨出死区等正常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T3驱动变压器输出悬空,不接任何MOS管,任意测量7-8或者5-6之间电压波形,正常情况应该是这样的,给你发 ...

谢谢您的详细解答,十分感谢,我在一步一步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