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麦克风信号怎么变成左右声道信号

楼主(2019-03-26):
(无正文)

网友A:
没办法变成左右声道信号,只能将此信号同时输入放大器的左声道和右声道,不过那就不是立体声了。

网友B:
当然是用两个麦克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办法变成左右声道信号,只能将此信号同时输入放大器的左声道和右声道,不过那就不是立体声了。 ...

是不是我将这个信号同时接到两个音频放大器里去,然后输出两路音频信号(“左右”)就可以了。我也不需要严格的立体声,只要这个麦克风信号能让耳机两边都响就行了。

网友C(点评):
那就很简单,输出用两对线,分别接两个耳机。

网友D(点评):
是这样的,将咪芯正极的信号接到运放,经过放大器后再将信号分为两路输入耳放接到耳机左右声道即可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我将这个信号同时接到两个音频放大器里去,然后输出两路音频信号(“左右”)就可以了。我也不需要 ...

那就同时送到左右2路即可,无所谓立体声。
立体声是通过专用话筒或者非编辑系统分RL2个通道分别混音产生的。

网友F:
同时输送两路信号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我将这个信号同时接到两个音频放大器里去,然后输出两路音频信号(“左右”)就可以了。我也不需要 ...

是不是我将这个信号同时接到两个音频放大器里去,然后输出两路音频信号(“左右”)就可以了。我也不需要严格的立体声,只要这个麦克风信号能让耳机两边都响就行了。

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