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DC/DC转换器反馈路径的布线

楼主(2019-03-26):
DC/DC转换器反馈路径的布线

反馈路径的布线

      反馈信号的布线在信号布线过程中也需要特别注意。反馈信号如左侧的电路图所示,输出电压经由布线,由电阻分压,被反馈至电源IC的FB引脚-即误差放大器的输入端,电源IC根据该电压信息执行输出电压的稳定化工作。该反馈路径重要的是,如果实际的输出电压之外的噪声和波动被送往误差放大器,则不仅无法进行准确的输出稳定化,在某些条件下还可能会产生振荡等现象,工作可能会变得不稳定。所以在反馈路径的设计过程中,需要考虑使之能够反馈纯净的信号。

以下是布线的注意事项。参见右图。

  • 如果因反馈信号布线而引发噪声,则可能导致输出电压产生误差,甚至可能导致运行不稳定
  • 输入反馈信号的 IC的FB引脚阻抗高,因此该引脚和电阻分压电路的分压节点尽量以短的布线连接:图中的(a)
  • 检测输出电压的位置要配置在输出电容器的两端或输出电容器的前面:图中的(b)
  • 从输出到电阻分压器的布线要平行且接近,这样不容易产生噪声:图中的(c)
  • 布线要远离电感和二极管的开关节点:图中的(d)
  • 不在电感或二极管的正下方、与电力系统的布线平行布线(多层PCB板也同样)

实际进行布线时请注意这些注意事项。如图是在反馈路径中使布线经由过孔转移到背面,远离开关节点的布局示例。由PCB板可见,完美地满足上述条件的布线并非易事。尤其是上述条件中未提及的布线的基本要求--“尽量短”。所以,如下面的PCB板所示,一味地延长反馈布线,远离整体电路的做法并不能称之为良策。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一种方案是在背面铺设反馈信号的布线。

如图是不理想的布线示例。由于反馈路径是与电感平行布局的,所以因电感周边产生的磁场而诱发了反馈路径中的噪声。

实际上,因其他部件的关系,有时无论如何也无法实现理想的配置与布线。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好好斟酌理想配置的目的是什么,找出最佳的妥协点。

关键要点:
  • 输出端的反馈信号线要远离开关节点。如果引发噪声将可能导致误差或误动作。
  • 还有一种方法是经由过孔在PCB板背面布线。

楼主:


网友A:
确实是一个需要关注的地方, 谢谢分享

网友B:
感谢分享!这个点的经验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