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5500 UDP问题请教

楼主(2019-03-26):
使用W5500 UDP模式,读取接收数据大小Len=getSn_RX_RSR(0),程序返回值总是比实际发送多8个字节,可能刚好多了个UDP首部。不知道是不是底层驱动程序的问题?在线等,谢谢啦!

网友A:
就是这样的,不然你怎么知道是谁给你发的udp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样的,不然你怎么知道是谁给你发的udp包?

也有道理,但是W5500驱动程序应该把UDP首部长度减掉。再返回接收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