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可穿戴式设备的电源管理的选择

楼主(2019-03-26):
锂电池的电压为3.3~4.2V,而单片机的供电电压为3.3V,我应该如何选择充电管理芯片和3.3V的稳压芯片,看了网上所说的DCDC和LDO,有点懵...希望有大神可以提点提点

网友A:
不清楚的啊! 帮你顶住啊!

网友B:
帮你顶住啊

网友C:
DCDC 效率高,电流大,压差大,纹波大。LDO 压差小 效率稍微低点,电流小,纹波小

楼主(点评):
那像我这种情况用DCDC好还是LDO好呢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你用在啥东西上啊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我是卖这个的,好不好用看你啊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电流多大 一般用LDO吧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C: 4.2V的锂电池,3.3V稳压供电,电流200ma左右...

网友C:
这个行不

网友D:
选择带路径管理的充电IC,输出电压可调,直接给MCU供电,外电移除后电池接入。可以看看TI的BQ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择带路径管理的充电IC,输出电压可调,直接给MCU供电,外电移除后电池接入。可以看看TI的BQ系列 ...

意思是一个芯片就可以 充电+稳压吗?

网友E:
电池管理的不太了解 可以找厂家推荐  艾睿 凌力尔特 TI都有很多  低功耗的话 还是LDO

网友C:
我有的这颗最合适了 IQ 1uA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意思是一个芯片就可以 充电+稳压吗?

是的 大部分穿戴设备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F:
帮你顶起来

网友G:
深圳华之美,你搜搜看,优点是国产的比较便宜,以前做锂电池方案用他们家的

网友F:
遇到大神了  顶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