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怎么实现几**立设备之间时间同步,不联网,有什么模块可以吗

楼主(2019-03-26):
例如我现在有三台台设备,他们分别是互相独立的之间也没有连线,有没有什么模块可以让他们之间实现时间同步,最好是不用联网从网上获取时间,可以让一台设备来控制同步其他两台设备的时间最好。

楼主:
大佬们有没有人有好的办法

网友A:
好办,每台都加个GPS模块,同步精度可做到15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办,每台都加个GPS模块,同步精度可做到15ns

GPS有点贵呀,有没有便宜点的

网友A:
要便宜有电波钟模块

网友B:
三台设备不互联,只能靠接收标准时基信号来同步时间。直接的办法是用每台设备都使用GPS或长波授时接收机(俗称“电波钟”),如果三台设备距离很近,想降低成本的话,可以只用一个时间接收机然后共享时基信号。如果不要求与真正的时间同步,只是要求三台设备本身同步,这个可以自制一个时钟基准再通过有线或无线信道分配给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