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有没有大神,求廉价led驱动芯片

楼主(2019-03-26):
通道越多越好,最重要是便宜.
这样算,要1毛钱一下一个通道的。每通道软件可调电流输出

网友A:
TI有很多   我还申请过样品     现在价格不了解了   你对比一下

网友B:
你要每通道可调,调电流的没有, PWM调节亮度的倒是有一堆,国内像集创北方的PWM自扫描芯片是可以做到这个价格的.
但用FPGA才好驱动,时序并不简单啊.规格书也是要签保密协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每通道可调,调电流的没有, PWM调节亮度的倒是有一堆,国内像集创北方的PWM自扫描芯片是可以做到这个价格 ...

是的,集创的现在跟我们签保密协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有很多   我还申请过样品     现在价格不了解了   你对比一下

TI很贵

网友A:
性能可能好些   那就看看国产有没有这方面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