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用C写STM8S103上电时的RAM的值是随机的吗

楼主(2019-03-26):
用C写STM8S103上电时的RAM的值是随机的吗

网友A:
已经清零了

楼主:
需要自己去清吗?

网友B:
是随机的

网友C:
但是编译器会默认在main之前加入一段初始化代码用于清零全局变量

网友D:
所以对于定义的全局变量可以认为已经清零了。

网友A:
跑到main的时候就是0 不放心的话memset一下 全部清零

网友E:
最好全部再清0吧

网友F:
RAM本来就是掉电就丢的存储器,根本不存在上电清零不清零这一说法吧

网友G:
不需要只要做,全局变量默认的值是0,其余的都是需要的时候赋值。不必在意RAM中的值是什么。注意看下C教程中的说明即可。

网友H:
变量就放在RAM中,你根据程序,何时清吧,上电时默认是清零的

网友I:
但程序跑起来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网友J:
开机时候本来就是干净的,掉电后自动清除。

网友K:
如果不是这样,就真的不知道了。。。总觉得易失型存储器就是掉电就没的意思。

网友L:
RAM的值不可能是随机的。

网友L:
上电时候会有个启动程序的,该程序用于设置内存MAP,其中有清0操作

网友M:
仿真的话,执行芯片复位,程序重新跑,ram没有清零吧

网友N:
恩,理论上RAM上电都是随机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