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103的RTC可以关闭吗?

楼主(2019-03-26):
我开启过

楼主:
大神好,我开启了一次RTC 下载了 其他程序开发板 断电情况下RTC晶振还是起振,那怎么可以关闭RTC,是不是启动过了就不能关闭啦 谢谢了!

网友A:
你是说要关闭LSE和RTC的话,你要修改RCC_BDCR寄存器的相关控制位。
即LSEON/RTCEN。

网友B:
因为是属于备份域的寄存器,平常是写保护的。修改前先要对PWR_CR
的DBP位置1.

网友C:
具体你可以参考STM32库代码里RTC目录下的相关代码。

网友C:
配置寄存器的问题而已

网友B:
断电都可以工作?是不是电容里存的電。

网友D:
可以的,很简单,可以关闭秒中断。

网友E:
可以的,关闭几个寄存器而已

网友F:
当然可以关;

网友G:
应该可以。不过如果你项目需要开启,最好别关,可以作为一个唤醒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