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系统会复位,弱不禁风!

楼主(2019-03-26):
ic, AMS, pc, ST, tv
有手持设备
1     全塑料外壳 ,带电池
2     主控IC  stm32F4系列
3     电源组成方式为  四节锂电 --->5V -->3.3ZV    (2596 -5.0 , ams1085 -3.3)
4   每个电压档都有  相应的对地TVS管
5   单片机有专用的复位IC

当工作在有静电的环境时(用缠绕膜塑料,或大米袋相互摩擦,再靠近设备),机器不一定就会重启,但并未损坏。
现在无从下手,请教!

补充, 如果单独把pcb加电后放入该环境,好像重启概率低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以及全部稳压器输出端,都并联电容,电容量能大就大但不致影响上电时的复位作用即可。PCB应全面鋪地线 ...

470uf   100uf    及 0.1uf的旁路电容都有,pcb双面也都GND敷铜了

网友B:
我看你在PCB上面能做的静电防护大多数都做了,还有有静电问题。可能就是一些不常规的静电问题,我们可以先提供摸底测试,先测试样品的静电承受能力,再来找到问题点所在,然后找出相对应的解决方案。全部免费提供

楼主(点评):
全部免费,那你们怎么盈利?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我们是做TVS ESD的原厂,先帮客户解决静电问题,后续可以合作。因为静电防护很多时候都需要用到ESD TVS管啊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我们是做TVS ESD的原厂,第一位先帮客户解决静电问题,后续再推广我们的产品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因为TVS用谁家的都是用,我们主要是做服务,先帮客户解决实际问题。相信我的话可以联系下我。反正对你们没有任何不利的地方,还可以解决问题所在

网友C:
设备对外的接口都有可能因为静电导致设备复位。对外的接口线也需要做防静电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你在PCB上面能做的静电防护大多数都做了,还有有静电问题。可能就是一些不常规的静电问题,我们可以先 ...

全部免费,那你们怎么盈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末就是复位IC有问题。你静电防护全做了,剩下复位。

复位有809s专用复位,我换了几个品牌,都一样的

网友D:
咱们的设备类似,我们的有三串和四串的,单节的,单片机是103系列,但是没有专门在静电环境下测试,没发现类似的问题,一些插拔接口做了静电防护,

网友E:
我觉得是地没接好的原因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470uf   100uf    及 0.1uf的旁路电容都有,pcb双面也都GND敷铜了

产品是否好,就在于这些细节,你都做了但是细节肯定有很多不对的,才导致ESD这么差。
MCU容易复位,绝大部分是:
1、时钟电路易被干扰
2、复位电路被干扰
3、电源滤波不好
还有最基本的。地线不好,一样的铺地,不一样的效果,地也分区域的呢。

网友D(2019-04-30):
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吗?把设备放到静电的环境,是怎么说的,我们没有这样测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