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从电脑发送一个数据

楼主(2019-03-26):
现象:从电脑发送一个数据,单片机就不停的发送数据到电脑上...
本来想从电脑接收一个字节,然后再由单片机发送到电脑的

500大于255有什么关系?延时是没问题的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
延时X 毫秒函数
*/
void delay_nms(uint x)
{
uchar i;
uint j;
for(j=0;j<x;j++)
{
  for(i=200;i>0;i--);
}
}

void send_byte_to_pc(uchar dat)
{
//ES=0;
SBUF=dat;
while(!TI);
TI=0;
//ES=1;

}
void init_uart(void)
{
// EA=1;
TMOD=0X20;
TH1=252;TL1=252;//9600//波特率和晶振有关
TR1=1;
ET1=0;
SCON=0X50;
//ES=1;
}
/*******************************************************************/
uchar rece_data_chuli(void)//接收数据处理
{
uchar i=0;
while(!RI);
RI=0;
i=SBUF;
TI=0;
SBUF=i;
while(!TI);
TI=0;
delay_nms(1);
return 0;
}
//;;;;;;;;;;;;;;;;;;;;;;;;;;;;;;;;;;;;;;;;;;;;;;;;;;;;;;;;;;;;;;;;;;;;;;;;;;;;;;;;
void main(void)
{
init_uart();         //UART 初始化
delay_nms(500);
while(1)
{

  rece_data_chuli();
  delay_nus(2);
}
}
/*******************************************************************/
void  int_uart(void) interrupt 4
{
uchar sbuf_value;
ES=0;
if(RI)
  {
  RI=0;
    sbuf_value=SBUF;
  rece_data_buff[in_data_cnt]=sbuf_value;//保存一字节数据
    in_data_cnt++;//接收数据个数计数
  if(in_data_cnt==1)//共接收一个数据
   {
    in_data_cnt=0;
    flag_receive=1;
   }

  }
ES=1;
}

网友A:
在你的中断里,判断if(RI)改为        if(!RI)。。

网友B:
只有在RI=1,才发生中断

网友C:
感觉波特率不对,51好久没用了。

网友D:
51的串口例子很多的。

网友E:
串口波特率和晶振有关...

网友F:
不是void delay_nms(uint x)么?
unsigned int应该是允许500的。

网友G:
再发下接收程序,去掉一行while(!RI)Key_ScanStop();
uchar Uart_RcvData(void)
{
        uchar Rcv=0;
        Rcv = SBUF;
        RI = 0;
        return Rcv;
}

网友H:
仔细看代码,肯定代码不仔细

网友I:
这个就是用电脑发数据的触发下单片机的数据发送功能的吧。

网友:
你的发送程序不要那么一直发啊。弄个判断。或者标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