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液晶亮一会儿就灭了

楼主(2019-03-26):
单片机用417,液晶显示一会儿就灭了,而且没有全部段都显示,重新加热单片机的晶振管脚,就能正常显示,但是一会儿就灭了,怀疑是晶振不起振,用的是32768圆形晶振,电容是12P,求教大神们,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换晶振试试看。

网友B:
晶振问题的可能性很大,也可能是晶振引脚没有焊接好。
匹配电容的问题也不能完全排除
能否示波器看一下波形

网友C:
你都试验到晶振了,为何不换个。

网友D:
晶振没启动,建议去掉起振电容试试,或者更换电容大小

网友E:
液晶显示供电有问题吗?

网友F:
这是晶振的问题的吧,,先检查下是否虚焊的。。

网友G:
液晶屏灭了可能是供电问题。

网友H:
加热单片机的晶振管脚?

网友I:
不起振和液晶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J:
温度变化会让晶振出现温飘也可能。

网友K:
对于这个问题的就要进行在线仿真调试的看看结果与效果的啊

网友L:
在仿真调试中直接将程序运行到液晶屏被点亮的部分,然后再往下单步运行的看看。

网友M:
程序一直能运行的话,那晶振就没啥问题的,就主要看你的程序逻辑了。。

网友I:
布线的问题,原则上要近IC的管脚。

网友:
坐等明天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