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想设置两个直流电机 一个送纸 一个切纸

楼主(2019-03-27):
就在研究一个纸巾装置,需要用到两个电机,一个是送纸电机,一个是切纸电机,这两个电机都是直流的,我想问下有没有会的人。

网友A:
我是不会的啊!!!

网友B:
目前有现成的,都是用步进电机的,

你要用直流,

则需要减速,

需要加角度传感器MLX90316系列来检测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