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用WEBENCH设计了一个电源,不懂了

楼主(2019-03-27):
见红色框的部分,清单上没有列出值是多大,那么让我怎么动作呢????这个电容去掉行不行呢????

网友A:
帮你顶住啊!

网友B:
这是个涉及 ESD 的电容。用于隔离电源的两个地之间,有 Y 电容相似的作用。
常见有 102/1KV  的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涉及 ESD 的电容。用于隔离电源的两个地之间,有 Y 电容相似的作用。
常见有 102/1KV  的规格。 ...

谢谢回答

网友C:
都是一些理想型的元器件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