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3F3有没有16K FLASH的版本?

楼主(2019-03-27):
目前的FLASH是8K,蛋疼啊,不够用,实在不行就得换N76E003了

网友A:
那就换啊!

网友B:
换华大的003啊

楼主:
国产的就不考虑了,被伤害过两次了,基本上国产的 MCU 的作风是一边卖片子一边修改 BUG,有的 BUG 让人不可思议

网友C:
换N76E003也不一定够,51的代码量会大一些。

楼主:
16K肯定够,因为我把003F3换成8S105K4了,16K FLASH的,够用,但是这片子贵,3块多,现在STM32F0入门的才2.几元

网友D:
不要用库函数会节约一些空间。

楼主:
犯不上为了非要用003就不用库函数了吧

用个stm8还用啥库函数,寄存器又不复杂。对于stm8空间再大我都不想再用库函数了

网友E:
003真没必要用库函数,对着现有的调用的驱动函数改成寄存器的方式,可以节省几k的空间。

楼主:
我只是问有没有,ST有没有这个计划升级

网友F:
可以去ST官网看下选型表

楼主:
去官网找半天没找到

网友G:
换stm32 F0吧

楼主:
32 F0现在性价比很高,但是必须外挂晶振,占地方,新出的32 G0系列好像不用外挂晶振了,倒是值得关注,其实很多小系统用8位机就足够了,32还是复杂些,够用就行

F0的也不一定要用外挂晶振吧?

网友H:
差了多少空间啊,有没有用到库函数呢?
1.一般来讲,用到库函数比较好维护,少一些更细的细节操作,还有很多例程参考。但是编译器记得选择空间优化,这样的话没有用到的内容就不会被编译进来。
2.如果差的不多,可以简化一些库函数。
3. 还差一点点可以考虑嵌入汇编
4. 实在不行就用汇编了
5. 再不够就考虑换005系列了,代码可以不用修改的,况且现在价格也不贵

网友I:
可以看看NXP 的LPC802   16K flash   2K RAM  20pin  2块多钱含税

楼主:
那就不如换STM8S005系列了,32K FLASH,2K RAM

网友J(2020-05-26):
华大的32位32KFlash,8kRam才两块多   值得你们拥有   我有原厂的货   我自己就是做开发的一直用  华大003-005代替STM8S003    有需要可以联系我18770818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