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AD7606和PWM输出

楼主(2019-03-27):
求助各位大佬,在编程的时候,单独使用AD7606模块是合适的,单独使用PWM模块也是合适的(F28335例程)这两个集成在一起,结果就是AD7606采集到的所有数据都是0,PWM输出波形只有例程上的波形,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跪求大佬提出建议。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呢

网友A:
我是没有过的啊!去论坛找找有关问题的帖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没有过的啊!去论坛找找有关问题的帖子吧!

那您有相关代码没,能分享给我吗,有偿。

网友B:
这个我觉得主要问题是初始化的问题   也就是相关外设初始化的前后顺序等调整一下
只要两个外设都调通了就好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觉得主要问题是初始化的问题   也就是相关外设初始化的前后顺序等调整一下
只要两个外设都调通了就 ...

好的,谢谢您,我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您,我试试

有调试结果了   分享一下   下拉

网友C:
是不是通信出问题了呀,通过仿真看看数据有没有被送过去吧

网友C:
还有就是应该把部分代码贴一下,在这就有可能是时序的问题,导致通信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