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芯片]
RF遥控器解码

楼主(2019-03-27):
(无正文)

网友A:
帮你顶住啊!!!!!

网友B:
RF的编码与光通讯不同,这是二者的传输特性不同而采取的针对性措施。

网友B:
至于学习功能,就是通过软件分析、记录其它遥控器的协议,复制其它遥控器。

网友C:
第二点简单,就我做过的这么多无线遥控器来看,所谓的“学习键”,绝大多数其实就是配对按键,即用来触发遥控器进入配对状态,跟主机进行一一匹配的。
只有极少数是其它功能,暂时没见到有类似红外遥控器的那种“学习”功能的。可能是因为无线遥控器的编码格式远比红外遥控器要复杂,所以学习(实际是复制)别的遥控器会有困难。
当然,个人所见偏少,难免孤陋寡闻,如有不足请大家补充。

关于第一点,如前所述,无线编码格式比红外遥控的格式复杂的多,涉及调制方式、载波频率、接口形式、通讯协议、法规限制等等诸多因素影响,故此其解码方式要远复杂于红外,需要具体就事论事,无法笼统的描述。

楼主(点评):
学习我已经懂了,以前做过多次红外解码,现在用来解码RF,经过测出来的波形,在我看来RF实际上看出了格式不一样载波频率不一样,我觉得解码方式差不多,都是判断电平持续的长度来判断0.1 。

楼主(点评):
@sherwin 对,就是1527,用起来比较简单

网友D:
顶起来,都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