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能跑音视频吗?

楼主(2019-03-27):
DSP系列的能跑音视频加wifi吗?最近我在搞这一块,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起了解一下。Q236242762

网友A:
音频在DSP中是很适合的   wifi有操作系统会更好
建议使用DSP+ARM多核处理器   我觉得比价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频在DSP中是很适合的   wifi有操作系统会更好
建议使用DSP+ARM多核处理器   我觉得比价合适 ...

有DSP芯片直接带音视频+wifi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DSP芯片直接带音视频+wifi的

没有的   需要外扩

网友B:
DSP就是适合处理音频数据的,因为音频的数据太大了,许多汽车上的功放都是用DSP做的呀

网友B:
至于无线网WiFi,本人真不是很了解,没接触过这一块,楼上不是说最好带系统吗,学习学习

主要还是看具体的应用的了,还有使用在什么产品上面。车机功放类就不需要wifi了吧,最多也是蓝牙

网友C(2019-06-18):
不错 不错  比我强多了

网友D(2020-12-29):
你好,有长沙的做DSP的工程师朋友吗?我有项目可合作,可专职,请加Q472307016

网友E:
低功耗立体声音频编解码器 TLV320AIC3204, 据称里面就是个 DSP 芯片在运算

网友F(2021-02-07):
楼主,我加你的QQ,这一块我的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