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稳压二极管的选用原则和方法

楼主(2019-03-27):
稳压二极管的选用原则和方法

1、稳压二极管一般用在稳压电源中作为基准电源,工作在反向击穿状态下,使用时注意正负极性的接法,管子正极与电源负极相连,管子负极与电源正极相连。选用稳压管时,要根据具体电子电路来考虑,简单的并联稳压电源,输出电压就是稳压二极管的稳定电压。晶体管收音机的稳压电源可选用2CW54型的稳压管,其稳定电压达到6.5V即可。

2、稳压管的稳压值离散性很大,即使同一厂家同一型号产品,其稳定电压值也不完全一样,这一点在选用时应加以注意。对要求较高的电路,选用前应对稳压值进行检测。

3、使用稳压管时应注意,二极管的反向电流不能无限增大,否则会导致二极管的过热损坏。因此,稳压管在电路中一般需要串联限流电阻。在选用稳压管时,如需要稳压值较大的管子,维修现场又没有,可用几只稳压值低的管子串联使用;当需要稳压值较低的管子时,并且买不到,这时可以用普通硅二极管正向连接代替稳压管用。比如用两只2CA82A硅二极管串联,可当做一个1.4V的稳压管使用。但稳压管一般不得串联使用。

4、对于2DW7型有三个电极的稳压管,这种稳压管是将两个稳压二极管相互对称地封装在一起,使两个稳压管的温度系数相互抵消,提高了管子的稳定性。这种三个电极的稳压管的外形很像晶体三极管,选用的时候要注意引脚的接法,一般接两端,中间悬空。

5、对于过电压保护的稳压二极管,其稳定电压的选定要依据保护电压的大小选用,其稳定电压值不能选的过大或过小,否则起不到电压保护的作用。

6、在收录机、彩色电视机的稳压电路中,可以选用1N4370型,1N746~1N986型系列稳压二极管。在电气设备和其它无线电电子设备的稳压电路中可选用硅稳压二极管,如2CW100~2CW121型系列稳压二极管。

7、在选用稳压管时,除了要注意稳定电压、最大工作电流等参数外,还要注意选用动态电阻较小的稳压二极管,因为动态电阻越小,稳压性能越好。例如,2CW53型稳压管的动态电阻小于500欧姆,2CW55型号的稳压二极管动态电阻小于10欧姆。

网友A:
好帖子啊! 不顶,对不起啊!

网友B:
感谢分享!可以参考下。

网友C:
二极管选择参数有:击穿电压VB、最大平均整流电流IF、最高反向工作电压VR等

网友D:
选用一般整流二极管既可以了

网友E:
选用二极管时候要考虑到流过稳压管的反向电流

网友F:
稳压二极管是工作在反向击穿状态下的,使管子两端电压基本不变的一种特殊二极管。

网友G:
简单的并联稳压电源,输出电压就是稳压管的稳定电压。

网友H:
稳压管在电路中一般需串联限流电阻。

网友I:
根据具体的电路要求选择稳压值。

网友J:
稳定电压值的选定要依据电路的保护电压的大小进行选定。

网友K:
流过稳压管的反向电流 (最大工作电流)不能超过其参数值

网友L:
需要考虑电压的稳压范围

网友G:
晶体管收音机的稳压电源可选用2CW54型的稳压管,其稳定电压达6.5V即可。

网友C:
在开关电源当中最重要的是频率

网友F:
选用稳压管时,要根据具体电子电路来考虑

网友D:
只要耐压要求一般都合适

网友E:
还要考虑另一个因素,那就是功率。

网友L:
电压的稳压范围,一般会有一个电压区间,应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K:
只要基准电压低于稳压输出电压就行。

网友J:
稳定电压值不能选得过大或过小,否则将起不到过电压保护的作用。

网友I:
用的原则是稳压二极管的稳定电压值应与应用电路的基准电压值基本相同。

网友H:
在选用稳压管时,如需要稳压值较大的管子,维修现场又没有,可用几只稳压值低的管子串联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