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对iar的编辑器实在无爱

楼主(2019-03-27):
首先,语法高亮真的很差,程序跳转经常失灵无法吐槽了,上个世纪的编辑器,和eclipse,pycharm,vs,真的不能比啊~~我想在有编译效率的同时,也想拥有编辑效率啊~~~~

兄弟,你用正版了么,没用正版大家就凑合的用用,不能跳转是很正常,重启和重新设置一下,高亮是可以设置的,百度一下。要求不要死高死高的。

网友A:
哪有説的这么差,IAR是业界老大
编辑代码一般用第三方的编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有説的这么差,IAR是业界老大
编辑代码一般用第三方的编辑器

我就是吐槽编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有説的这么差,IAR是业界老大
编辑代码一般用第三方的编辑器

想请教一下,iar编译报error,
#if defined (add_vbat_service)
        uint8_t battery_data = 85;
        ble_advdata_service_data_t service_data;
#endif

        memset(&init, 0, sizeof(init));

        init.advdata.name_type               = BLE_ADVDATA_FULL_NAME;
        //init.advdata.name_type               = BLE_ADVDATA_NO_NAME;
        //init.advdata.name_type               = BLE_ADVDATA_SHORT_NAME;
        //init.advdata.short_name_len                         = 6;
        init.advdata.include_appearance      = true;
        init.advdata.flags                   = BLE_GAP_ADV_FLAGS_LE_ONLY_GENERAL_DISC_MODE;
        //init.advdata.flags                   = BLE_GAP_ADV_FLAGS_LE_ONLY_LIMITED_DISC_MODE;

#if defined (add_vbat_service)
        service_data.service_uuid = BLE_UUID_BATTERY_SERVICE;
        service_data.data.size = sizeof(battery_data);
        service_data.data.p_data = &battery_data;

        init.advdata.service_data_count = 1;
#endif
提示Error[Pe550]: variable "service_data" was set but never used D:\nRF5_SDK_15.2.0_9412b96\examples\ble_peripheral\ble_app_template\main.c 632

我明明已经use了,怎么还有错误??
条件编译我也有的

楼主:
已经解决了。看来还是不了解,自己能力的问题了。

网友B:
编辑效率

楼主能否说说要什么样的编辑效率?

我觉得用过的这么多编辑器里,旧版IAR的是最好的,该有的功能都有,不该有的没有。
这个就是编程水平的问题,到一定程度后,一天都没有多少代码敲的……绝不会有那种黑客电影里十指翻飞、文字滚动的眼睛都看不清的场景。

VS那些花哨的功能,代价就是建立个新工程,代码没写多少,硬盘灯一直闪,各种垃圾文件很快就几百兆,想到都压抑

网友C:
它说的use是指当右值,你的use都是赋值

网友C:
写单片机的话,建议sourceinsight+编译器,iar,keil这些在编辑上确实不如第三方方便

楼主:
恩恩,我都是用vscode编写代码。

楼主:
source insight我考虑了,但是文件内人太多,导入source insight数据库太大了,我直接用vscode了

网友D:
可以选择keil MDK

网友A:
直接np++,小巧高效,

楼主:
11楼12楼说的对,无奈公司不能用ke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np++,小巧高效,

我也这是认为,np++小巧,算是可以了。但是功能还是不丰富的,毕竟小巧。

楼主:
为什么我定义变量,下文代码中没有用到,iar会报错,这个是什么逻辑?? 哪位大神可以解释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请教一下,iar编译报error,

我明明已经use了,怎么还有错误??

局部变量,定义了,也赋值了,但没有进行判断或赋值给其它变量,等于定义了没有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局部变量,定义了,也赋值了,但没有进行判断或赋值给其它变量,等于定义了没有使用 ...

还有这个啊,应该报警告才对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这个啊,应该报警告才对嘛。。。

一般是报警处理,有些编译器可以选择把报警当错误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报警处理,有些编译器可以选择把报警当错误处理

看来iar报警太严格了

网友E:
sourceinsight是王道 简单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E:
sourceinsight是王道 简单有效

哈哈哈~~~~

网友F:
使用vscode吧,这个蛮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使用vscode吧,这个蛮不错的

正有此意啊

网友G:
keil死机了解一下

网友H:
人家主业是编译器,而且支持各种MCU,要不然GCC不是更垃圾?编辑器都没有

网友I:
编辑代码用souce insight + notepad++  跳转,高亮查找都很方便。     IAR只用来编译和仿真调试iar 跳转函数和变量经常失灵。。

楼主:
引用 网友I:
编辑代码用souce insight + notepad++  跳转,高亮查找都很方便。     IAR只用来编译和仿真调试iar 跳转函 ...

跳转是时而失灵

网友J:
IAR挺好的,就是跳转经常失灵。

楼主:
引用 网友J:
IAR挺好的,就是跳转经常失灵。

是的是的,所以哪来编译而已,写代码还是其他好的多

网友K:
有很多好的编辑器。IAR用来编译、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很多好的编辑器。IAR用来编译、仿真

敢问阁下用那些呢??

网友K:
引用 楼主:
敢问阁下用那些呢??

Source Insight, Notep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