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ADC12时遇到了转换不准的问题

楼主(2019-03-27):
现在用msp430的ADC12时遇到了转换不准的问题 参考源用的内部2.5伏 单通道单次转换模式 然后给P6.0口接入一个电源来充当ADC的输入信号 结果输入在350mV左右时比较准 小于350时 转换结果就小于输入 大于350时转换结果则大于输入。而且越远离350 偏差越大。请问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A:
你大概统计一下结果     看看是不是成线性关系    将采集的结果做一下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大概统计一下结果     看看是不是成线性关系    将采集的结果做一下修正

额……可是ADC偏差这么大 就算修正能用吗-.- 方法有道理 但是感觉用起来有风险……
另外我看手册上说建议在参考端的正负极之间加电容来去噪 这个电容对于转换的准确度影响会很大嘛?去噪应该只是对转换出来的数的稳定程度有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大概统计一下结果     看看是不是成线性关系    将采集的结果做一下修正

哦 原来发帖时没说……100mV时采集的大概是70mV左右 1V时采集的是1.1V左右…… 感觉这个完全不对劲 差几个毫伏还是可以的 这都几十上百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 原来发帖时没说……100mV时采集的大概是70mV左右 1V时采集的是1.1V左右…… 感觉这个完全不对 ...

这个采集肯定是有偏差的    需要做校正    与硬件设计也有关系   比如电源稳定
采集到的数据做一下滑动滤波    然后对比稳定的数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 原来发帖时没说……100mV时采集的大概是70mV左右 1V时采集的是1.1V左右…… 感觉这个完全不对 ...

从自身设计找原因。至少我用过的ti的芯片,没发生过你说的这个现象,包括你说的MSP430系列。可以试着换个参考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自身设计找原因。至少我用过的ti的芯片,没发生过你说的这个现象,包括你说的MSP430系列。可以试着换个 ...

用的430F449 我发现430的内部参考源2.5V输出实际只有2.4V 1.5输出的也只有1.4左右。而且一旦把参考源REFON打开 会让液晶屏变暗……所以准备放弃内部参考源了。
现在用的两个电阻分压来充当外部参考源 1.5V时差10mV 100mV时差30mV左右 然后我用一次函数的公式把这个差值弄没了发现居然还不错-.- 请问现在这种情况属于正常现象吗……手头只有一个开发板 用的单片机内置ADC 所以不太好通过对比发现自身设计的问题 而且因为是内置ADC 其实我也没设计啥 除了给参考端加了电容滤波 其他直接面包板接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采集肯定是有偏差的    需要做校正    与硬件设计也有关系   比如电源稳定
采集到的数据做一下滑动滤 ...

嗯嗯 电源目前是USB供电 然后测了参考端电源 内部的2.5和1.5V参考源实际输出都要少0.1V 但是挺稳定的 外部的参考电源也比较稳定 是从开发板上的电源引过来后通过电阻分压得到的 只是现在采集转换的结果 小信号偏差比较大 大信号偏差小 不清楚这个属于正常现象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 电源目前是USB供电 然后测了参考端电源 内部的2.5和1.5V参考源实际输出都要少0.1V 但是挺稳定的 外 ...

与电源设计有关系     电源稳定   AD参考电源稳定   采集数据就稳定一些
还有算一下有效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