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问74HC574上电时输出状态是随机的吗?

楼主(2019-03-27):
通过574来控制三极管,一个比较简单的电路,但是发现上电时发现大多数情况下会出现误导通现象,也就是OUT1直接输出24了。
请问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用24V电源加个时间继电器,让他在我单片机初始化结束后再上电如何?

改电路的话是不是最好让OE端让单片机来控制?

网友A:
是的吧。在你写一个值之前,它是“未定义”。

网友A:
建议用个IO够多的MCU,应该是最经济的方案。

网友B:
建议你控制 OC 脚来禁止上电的输出。
这个挺可靠的

网友C:
273带复位功能,573可以上电OC不是能,然后输入端给定一个你想要的值锁存起来,OC使能就可以正常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个IO够多的MCU,应该是最经济的方案。

5,6个574并联的,IO口肯定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控制 OC 脚来禁止上电的输出。
这个挺可靠的

这样两种接法,第一种感觉不合适,单片机未初始化前,IO状态也是不定的。

第二种方法如何,只要RC取值合适,应该就可以在单片机初始化完成之后再让574使能输出,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确认上电后到完成复位到跑程序,这段期間的DB0是什么狀态。0C脚也要控制。 ...

嗯,DB0状态不定的,OC引脚要控制的
这个图应该在RC取值合适的情况下就没问题吧,能够保证在单片机初始化接受以后再使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273带复位功能,573可以上电OC不是能,然后输入端给定一个你想要的值锁存起来,OC使能就可以正常输出了。 ...

是的。这个图帮我看看如何?

楼主:
这样可以吗?

感觉右边的更加合适,左边的在单片机尚未初始化时,IO状态应该也是不定的。

网友E:
如果你的控制开关速度没什么要求,可以在用个小电容滤除上电的不稳定状态。或者使用分时上电的方法,那种改板子就比较多了

网友F:
换其他芯片。
P2P 的有273,
其他省管脚的有259。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两种接法,第一种感觉不合适,单片机未初始化前,IO状态也是不定的。

第二种方法如何,只要RC取值合 ...

嗯, 最好的办法, 还是单独给个 IO 口控制, IO 口外加上拉, 上电不要默认输出低.

网友G:
你在CLK上的那个电容是啥幺蛾子?OE被栓到地的574上电后肯定是要输出个电平的,如果担心574上电输出乱数据引起误操作,那不妨给三极管驱动这里加个逻辑锁好了,其他的方式都不是太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的控制开关速度没什么要求,可以在用个小电容滤除上电的不稳定状态。或者使用分时上电的方法,那种改 ...

分时上电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是要改板子的话怎么改呢?

为下一板做一些准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其他芯片。
P2P 的有273,
其他省管脚的有259。

273我看了一下,感觉和574差不多啊,273也需要对MR进行控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 最好的办法, 还是单独给个 IO 口控制, IO 口外加上拉, 上电不要默认输出低. ...

单独给个IO口可以,上电默认高电平的IO口应该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在CLK上的那个电容是啥幺蛾子?OE被栓到地的574上电后肯定是要输出个电平的,如果担心574上电输出乱数据 ...

那个电容没用的。
逻辑锁怎么加呢?这个暂时没有想明白。

网友F:
引用 楼主:
273我看了一下,感觉和574差不多啊,273也需要对MR进行控制吧。

对啊,可以和MCU一起复位。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个电容没用的。
逻辑锁怎么加呢?这个暂时没有想明白。

单端口串行输出一个数字,使用门电路组合一个使能信号控制三极管的控制电源或者是继电器的电源,或者几个端口并行输出一个数字使用门电路组合一个使能信号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