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上电复位接收数据不正常,手动复位恢复正常

楼主(2019-03-27):
用的是STM32F103,烧录程序之后工作正常,但是重新上电之后接收的数据会错误(Boot已配好),手动复位后立刻恢复正常。   这个问题一直解决不了,搜了很多帖子,有的说要在最开始加延迟,我也加了,不知道是不是方法有问题,但是解决不了。还有人说在程序开始加一个软件中断,我没搞懂他的意思,该怎么加。   希望能得到大神们的帮助,解决掉这个问题。

网友A:
复位电路问题m

楼主(点评):
具体要怎么解决 求救

网友A:
最小系统参考官方的103开发板设计。元件参数什么的都一致。

网友B:
检查复位电路,参考现在比较成熟的最小系统

网友C:
到底是哪里不正常呢

楼主(点评):
我是用串口接收传感器的数据,上电复位就会接收错误的数据,手动复位后就恢复正常

网友C:
我理解上电复位和手动复位的区别在于某些变量初始化因为程序运行过已经设置而有所不同.

网友D:
上电复位时间不够长,看看你的复位电路是RC的话就加大电阻电容值。

网友E:
复位电路的阻容参数不合适

网友F:
传感器的上电复位情况有没有考虑过? 串口是异步通讯,外设与MCU不同步,MCU的串口接收时外设其实已经发送了几bit数据,导致接收数据错误。
当然,这也只是一种猜想!

网友G(点评):
应该不会吧,main()函数开始时不复位和设置这些传感器吗?

网友H:
上电的时候按住Reboot  然后松开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