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谁知道这个代码怎么写?

楼主(2019-03-27):
想知道,MPLAB IDE更新版本的时候,能不能别更新语法啊?搞得之前的程序,在新版本里面打开就报错
谁知道一下语句,在新版本中应该怎么写?
    while(OSCCONbits. LOCK == 0);    //等待PLL时钟稳定,MX5/6/7语法

网友A:
看新版本的头文件这个寄存器位是什么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新版本的头文件这个寄存器位是什么名字。

谢谢回答。问题已经解决,是我的注释有问题!这种写法,是mx3的写法。mx5的写法是OSCCONbits.SLock ==0

网友B:
原来不同版本里定义的寄存器名字还不太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