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S003套件试用】+做个桌面钟放在醒目的位置告诉老板XXXXX

楼主:
哈哈哈,标题不够长,正文来凑
做个桌面钟放在醒目的位置告诉老板该下班啦!!
每次下班前半小时,老板准时出现,“我们开个小会。。。。。。”
然后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过去,依然没有想停的感觉
之后就是“我有个想法啊,某某,你试试这样。。。,那样。。。。看可不可以。。。”
直到有人肚子开始叫了,“时间也不早了,今天先这样吧,我先走了。”这个会就这样结束了

所以我决定把这个大个的数码钟摆在醒目的地方(其实这么大的数码管,又是红颜色的,那是相当显眼)

废话这么多,上正题。。。。。。。。。忘记拍时钟的图了,明天补。。。
先上几个秒表的图

程序很简单,就是串行时钟

sbit SDI  = P2^0;
sbit SCLK = P0^5;
sbit LOAD = P0^4;

P2M0 = P2M0&0xf0|0x08;        //P20设置为推挽输出
P0M2 = P0M2&0X00|0X88;
默认芯圣单片机的引脚模式都是模拟输入,所以作为输出使用时需要设置输出模式

P2M0 = P2M0&0x0F|0x80;                                //P21设置为推挽输出
        P0M1 = P0M1&0x0F|0x20;                                //P03设置为上拉输入
        TXD_MAP = 0x21;                                                //TXD映射P21
        RXD_MAP = 0x03;                                                //RXD映射P03
        IP1|=0X01;
        T4CON = 0x06;                                                //T4工作模式:UART1波特率发生器

TH4 = 0xFF;
        TL4 = 0x98;                                                        //波特率9600
        SCON2 = 0x02;                                                //8位UART,波特率可变
        SCON = 0x10;                                                //允许串行接收
        IE |= 0X10;                                                        //使能串口中断

/**********************************TIM3配置初始化**************************************/
TH3 = 0x0B;
        TL3 = 0xDC;                                                         //定时时间根据外部时钟计算
        IP2 |= 0X08;
        T3CON = 0x34;
        IE1 |= 0x02;                                                //打开T3中断
添加串口1模块和定时器3模块,串口模块使用例程配置,就可以使用,HC89S003支持中断四级,顺便设置一下中断优先级
这里注意下例程定时器3是使用外部时钟,这里需要调整
话说芯圣线发错了,舍得运费重新发,这个DEMO板就不舍得配个外部晶振?
还有板子只有一个电源灯,再加一个led灯连着IO不好吗?
拿到板子插上电是好是坏都不知道,推广也要做到有效率不是
扯远了,继续说程序
串口用来调整时间

刚开始使用ISP软件和串口软件时,老是提示串口占用,ISP软件也没有哪里写着关闭串口,只能反复关闭ISP软件
后来发现下载完持续供电这个勾选取消后就好了,这个软件是不是要做个说明(如果用户手册有说明就当我是大嘴巴瞎说八道)
使用IDE软件无意间点到load按钮弹出这个错误

提示是HC-LINK的文件缺失,去官网下载HC-LINK安装后可以在安装目录下找到
装完才想起自己好像没有仿真工具,完全用不上,好尴尬。。。
就这样吧
上代码

之后有空再添加编码器调时吧

补图:
春暖花开,先来张花花

唉弄了半天插不进动图,直接上视频吧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ExNDIyMDc2NA==.html?spm=a2hzp.8244740.0.0

网友A(2019-03-27):
非常不错,是用了两个HC595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不错,是用了两个HC595啊?

是5个,管子大

网友(2022-03-18):
芯圣一级代理商 出芯圣ic  价格优势  需要联系企鹅号  2914373240

发新帖 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