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这本书有没有参考价值

楼主(2019-03-27):
章 计算机结构简介
1.1 计算机基本结构
1.1.1 CPU
1.1.2 存储器
1.1.3 I/O
1.1.4 总线
1.1.5 微处理器和微控制器
1.2 数制
1.2.1 数码
1.2.2 位置计数法
1.2.3 从其他进制转换为十进制
1.2.4 从十进制转换成其他进制
1.2.5 二进制编码的十六进制数
1.2.6 补码和反码
1.3 计算机数据格式
1.3.1 ASCII数据
1.3.2 二进制编码的十进制数据
1.3.3 字节数据
1.3.4 字数据
1.3.5 实数
1.4 本章小结
1.5 本章习题
第2章 PlC18微控制器结构和编程
2.1 PIC18微控制器结构
2.1.1 PIC内部结构概览
2.2 编程模型
2.2.1 寄存器文件
2.2.2 特殊功能寄存器
2.3 IDE
2.3.1 IDE概览
2.3.2 将程序下载到微控制器
2.4 汇编语言、汇编器和连接器
2.4.1 汇编器和连接器
2.4.2 汇编语言语句
2.4.3 伪指令
2.5 本章小结
2.6 本章习题
第3章 PIC18微控制器指令集
3.1 立即数指令
3.1.1 立即数指令详述
3.2 位操作指令
3.3 字节指令
3.4 程序控制指令和间接寻址
3.4.1 程序结构
3.4.2 间接寻址
3.5 表指令
3.6 宏序列
3.6.1 定义宏
3.7 本章小结
3.8 本章习题
第4章 汇编语言编程
4.1 堆栈和队列结构
4.1.1 数据堆栈
4.1.2 队列
4.2 复杂算术
4.2.1 BCD算术
4.2.2 乘法
4.2.3 除法
4.3 十进制和二进制之间的转换
4.3.1 二进制转换成BCD
4.3.2 BCD转换成二进制
4.4 延时
4.4.1 延时程序
4.5 程序示例
4.5.1 程序示例1
4.5.2 程序示例2
……
第5章 PIC18 C语言编程
第6章 PIC18系列微控制器详解
第7章 基本输入和输出
第8章 中断
第9章 控制系统
0章 话题
附录A PIC18系列微控制器指令集
附录B 常用C语言库函数
附录C 偶数编号的习题答案
附录D 使用USB接口的PIC系统

楼主:
内容提要

微控制器广泛应用于汽车、家电、工业控制、医疗设备等众多领域。本书以Microchip公司的PIC18系列微控制器为例,全面讲解如何使用C语言和汇编语言对微控制器进行编程。本书首先简要介绍了计算机的体系结构,重点介绍了PIC18系列微控制器的结构,然后向读者展示许多常见的微控制器编程算法,同时配有大量的编程实例,演示如何在基于微控制器的系统中执行各种任务。在详细讲解微控制器编程之后,本书还介绍了微控制器与硬件的交互,以及微控制器与常见部件的接口技术,并给出了许多实际的应用示例。读者只需对这些示例中的代码稍做改动,就可以构建自己所需的应用。
本书是作者多年开发设计和教学工作的经验总结。本书内容不仅适用于较早的PIC微控制器系列,也适用于其他制造商的微控制器。本书的难易程度适中,无论是对于学生、丰富经验的从业人员,还是对微控制器深感兴趣的人,都是一本很好的教学参考用书。

网友A:
没看过,不好回答。如果想学汇编可以看看,不是的话建议从精华里面的master课程找点资料,直接用c开始。pic的c编译器近几年变化比较大,用最新资料比较好

网友B:
这种十年前的就不用看了。现在都是库函数搞。

网友C:
我搞什么喜欢买一本书做参考。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搞什么喜欢买一本书做参考。

好习惯!

网友D:
参考价值肯定有的。

网友E:
因人而异吧。建议是先快速翻阅,然后根据自己的判断,这书是否值得自己花时间细看。

网友D:
如果花钱买,不建议啊,这年头没多少人看书

网友F:
书非买不可读也

网友G:
买了就真的看不了

网友H:
学单片机的话还是实**较好,遇到问题再去查资料,比一上来看这种理论书籍要好

网友I:
如果是入门 可能比较合适。

网友J:
这论坛关键词屏蔽也太变态了点儿吧。。。

网友K:
直接上开发板与例程来学习的话更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