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华大没有带出触摸的超低功耗芯片吗?

楼主(2019-03-28):
华大没有带出触摸的超低功耗芯片吗?

网友A:
好像没有的啊!

楼主(点评):
有超低功耗的芯片不带触摸很遗憾啊

网友B:
华大现有的触摸方案是采用电容分压的方式来实现触摸检测的。

楼主(点评):
单通道唤醒多少微安?

网友C(2019-04-28):
没用过,不是很熟悉

网友D:
华大目前没有带触摸模块的芯片,但是有触摸方案,通过一个电容或电阻组成的简单电路,再由软件算法获得触摸效果,目前该方案家电厂家的标准测试都是没有问题的,大功率对讲机测试也没有问题,你可以联系华大获取该方案,以实现超低功耗芯片触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