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电流升压方案

楼主(2019-03-28):
大家好:
最近用到一个小尺寸的OLED屏,驱动时候需要一个9V 20mA 左右的电压,PCB板现在是锂电池供电的,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合适的升压电源方案推荐一下, 要求体积尽量小,然后价格不要太离谱 谢谢

升压
输入电压 3。2~4.2
输出电压9V
输出电流30mA

网友A:
好帖子啊! 不顶,对不起啊!

网友B:
电荷泵IC,或倍压电路加一级ldo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荷泵IC,或倍压电路加一级ldo

你想当然的方案。电荷泵一般适合单颗的或者并联的LED,几个串联的不适合。
这种背光BOOST芯片到处有,价格很便宜的,以前手机小屏幕的用的很多,现在大屏幕都比这个高压,电流也大很多。

网友D:
这是OLED屏驱动电压,背光用的那种升压芯片确实很便宜,都是设计的恒流输出模式,输出纹波比较大,用作屏驱动电压不一定OK,建议楼主拿样品测试看看,如果屏不闪或者水波纹,就用这种LED升压驱动芯片,如果有闪屏或者水波纹,就改用升压DC-DC,恒压输出的。

网友E:
用个小封装的升压芯片sot23-5的,参考TI的LM2733,

网友F:
推荐 西安民芯 的 MT3608  ¥0.28,Sot23-6

网友G(2019-06-20):
一般OLED显示屏都有内部升压模式    可以省掉外部升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