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电流升压方案

楼主(2019-03-28):
大家好:
最近用到一个小尺寸的OLED屏,驱动时候需要一个9V 20mA 左右的电压,PCB板现在是锂电池供电的,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合适的升压电源方案推荐一下, 要求体积尽量小,然后价格不要太离谱 谢谢

升压
输入电压 3。2~4.2
输出电压9V
输出电流30mA

网友A:
帮你顶住啊!

网友B:
AP2019,需要Q

网友C:
OLED屏驱动电压,背光用的那种升压芯片确实很便宜,都是设计的恒流输出模式,输出纹波比较大,用作屏驱动电压不一定OK,建议楼主拿样品测试看看,如果屏不闪或者没有水波纹,就用这种LED升压驱动芯片,如果有闪屏或者水波纹,就改用升压DC-DC,恒压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