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汽车哪些控制电路用到SPI通讯?

楼主(2019-03-28):
最近做了一个案子采用SPI 十路通讯,主核心板与10个STM32F103芯片进行SPI通讯,发现阻抗很难匹配,通讯时而异常。老板说人家汽车里用也用了SPI通讯都不会出问题....这咱整

网友A:
汽车的很多外设芯片确实是采用SPI通信的,可靠速度快。

至于你一个主控和10个MCU通过SPI通信,有问题,得看原理图是否正确了。
动不动认为阻抗匹配问题,又不懂传输线理论,又不测试波形的,能正常才怪。
SPI的阻抗匹配和RF的阻抗匹配有相似地方也有不同地方。

楼主(点评):
频率不高,单片SPI采样1MHZ,频率很低了,示波器探头一放上去,问题就不会出现所以根本测不出来,取下探头通讯又不正常。

网友A:
SPI其实很简单的,示波器探头放上就好,无非示波器相当于R//C,如果是10倍的就是10M//10PF左右,1倍的就是1M//100PF左右。
肯定是时序问题了。即使加示波器好了,也是勉强好而已。

网友B:
可能是通讯线路的健壮性不够,所以挂的设备偏多就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