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字编程 好奇怪 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2019-03-28):
STM8S 字编程好像只能编写连续的四个地址  如0x9080-0x9083    把地址换成0x9082-0x9085  写的数据会写到0x9084-0x9087  不知道为什么  有人知道吗  帮忙解释解释 谢谢哈

楼主:
把数据写到0x9080-0x9083  写的数据没问题  写的函数没问题  试验过

另外在做boot的时候  烧写代码的时候 用字节编程  大量数据进行烧写 写进去的数据会发生 改变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WORD编程,当然是4字节地址对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ORD编程,当然是4字节地址对齐了。

STM32  没这个问题  stm8字节连续写  有时写不进去 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应该是地址对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