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问专家, PIC10, 12, 16, 18 在内核上的差异

楼主(2019-03-28):
请问它们之间在内核和指令集上有什么差别? 愿听专家一席话, 胜读十篇datasheet

谢谢~

网友A:
系列越高,指令越复杂

网友B: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就像问, 亚洲人, 欧洲人, 非洲人有什么区别一样.....明白有不同的地方, 但就是没法回答.....
建议楼主根据你项目的需求,选择一款,边学边用着看看, 慢慢就会明白差异了...

网友C:
期待大老来回答一下这个,我也很想知道,不然每次都要看datasheet,虽然datasheet肯定是要看的

网友D:
10的腿也少

网友D:
我有几个10的8抓鱼

网友E:
PIC10/12属于抵挡baseline产品,PIC16属于中档middle range产品,其中比较新的是增强型中档产品,PIC18属于高档产品,不过PIC16的增强型产品很多已经不比PIC18差了

网友F:
号码越大越复杂越强大

网友G:
指令集应该差别不大吧,应该是内核跟外设的区别

网友H:
PIC10/12/16/18系列都属于Microchip的MCU8,也就是8位MCU,分成了低,中,高三个档次,分档的依据是按照存储器的位宽:
12bit位宽 - 低端,主要是PIC10,PIC12,也偶有例外
14bit位宽 - 中端,主要是PIC16,也偶有例外
16bit位宽 - 高端,PIC18

楼主:
引用 网友H:
PIC10/12/16/18系列都属于Microchip的MCU8,也就是8位MCU,分成了低,中,高三个档次,分档的依据是按照存 ...

我按照您的说法,对比了一下PIC单片机的memory和位宽的关系, 发现您真高人也! 学到了, 强烈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