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做电压跟随电路问题求解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9-03-28):
请教一下运放后端的VREF3V电压是干什么用的,为什么3.3V系统要专门转一个3V电压给运放,直接用系统的3.3V可以吗

网友A:
这个电路设计思路不太好,差分放大后,抬高一些,不如直接在差分电路里加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设计思路不太好,差分放大后,抬高一些,不如直接在差分电路里加偏置。 ...

前端进入的电压应该是在6V--12之间,那这个电路加一个VREF3V电压是干嘛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端进入的电压应该是在6V--12之间,那这个电路加一个VREF3V电压是干嘛用的 ...

电平变化一下呀。
输入是A,参考是B,输出是C,则C=A+(B-A)*0.5=(A+B)*0.5
其实偏移电压可以加到R717的下端,就是差分放大的标准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平变化一下呀。
输入是A,参考是B,输出是C,则C=A+(B-A)*0.5=(A+B)*0.5
其实偏移电压可以加到R717的下 ...

可以说的更具体一些吗,这个电路的具体工作流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说的更具体一些吗,这个电路的具体工作流程

这个简单的电路,还如何详细?
1、第一个运放是差分放大,如果CP_CH1是电压输入,则运放输出大约是输入的-0.25倍。
2、通过电阻接VREF,把电位抬高一点。
3、第二个运放是跟随输出。
Vout=-0.25Vin*0.5+0.5Vref=-0.125Vin+0.5Vref
就这么个公式。再不懂,你只有看书。并非所有问题都可以别人告诉你的。

网友B:
相对电源更稳定的基准电压,3.3V 可以由于一些原因会有变化,用基准芯片产生一个误差更小的独立电压更稳定

网友C:
注意R715电阻左端接GND,因此U700A形似差分放大器,实际不是。而是反相放大器,放大倍数 2.55/10 = 0.255还远小于1. 后面跟随器又抬高3V,楼主电路有些奇怪。可能电路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用烙铁调试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注意R715电阻左端接GND,因此U700A形似差分放大器,实际不是。而是反相放大器,放大倍数 2.55/10 = 0.255还 ...

肯定你理解错了,绝对的差分放大电路,2个GND不一样的,一个靠近采样(采样电阻一端接地、或者信号源GND和放大板子有电位差),一个靠近运放。特别是大电流采样,不同GND差别很大。

网友C(点评):
你分析有道理。但采样信号电压幅度应该很大,还要衰减0.255,用得着这样考究?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C: 讲究的好处是,万一输入信号变了,还可以用。即使是大信号,GND的压差有时候也有几百毫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