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应急功能球泡灯电源板+MCU控制

楼主(2019-03-28):
功能

原理图

贴片图

变压器制作要求
型号: CX180901-LMX1 1.6mH-Rev1.1
1:原理图                                      2:EE13立式磁芯骨架(5+5)底部脚位尺寸

3.变压器的参数如下:
1.磁芯材料:TDK PC40或同等材质,磁芯AE值≧18mm²
2.型号:采用EE13立式磁芯骨架引脚为5+5。
3.初级电感量:Np=1.6mH,采用磁芯中间磨气隙的方法,漏感小于60uH。
4.绕线参数:按下表顺序绕制,下表的“引脚号”一列中,同名端子均写在前面。
名称
引脚(始→终)
Wire ø (mm)
Turns
Material
备注
绕完后加绝缘胶带
备注
N1
4→5
0.15(内径)
2UEW漆包线
密绕满4层
2层
N2
6→8
2*0.4(内径)
2UEW漆包线
密绕满1层
2层
N3
9→10
0.35(内径)
2UEW漆包线
密绕满1层
2层
N4
1→2
0.13(内径)
2UEW漆包线
居中密绕
2层

5.工艺要求:

1.漆包线不得有刮伤,绕线应紧密,不能有松动;
2.漆包线在整个窗口内应平均地紧绕,不得交叉重叠;
3.绕好后的线头脱漆要干净,线头与引脚的焊接要可靠;
4.成品真空含浸凡立水并烘干;
5.绕线时注意起始脚和方向;
6.保留1.2.4.5.6.8.9.10脚,3.7.脚拔掉;
绕线结构图:
6.电气参数:
序号
测试项目
测试脚位
测试规格
测试条件
电感
Np(4→5)
1.6muH±5%
10KHz,  0.3V,  SER ,  At=25℃
漏感
Np(4→5)
80uH  Max
10KHz,  0.3V,  SER ,  At=25℃, 短路其它绕组
匝比
Np:Ns1:Ns2:Na
164:8:18:32
10KHZ  1V
绝缘电阻
初级对次级
50MΩMIN
500VDC
初次级对磁芯
10MΩMIN
耐压
初级-次级
1500VAC 5mA  60S
50HZ
初级-磁芯
1500VAC 5mA  60S
次级-磁芯
1500VAC 5mA  60S
7.备注:所有原边Np 副边Ns绕组均以绕满整层设计,若实际排线会多出一两圈小半层的情况请联系调整。

网友A:
好帖子啊!帮你顶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