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硬件] 【21ic DIY秀】+金属探测仪

楼主(2019-03-28):
若视频打不开可复制链接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ExNTUyODYyNA==.html?x&sharefrom=android&sharekey=80c49c0a673142a846d6ce801dd4335d0

金属探测仪,电路图如图。

这里555IC充当一个方波发生器,它产生人类所能听到的脉冲频率。
引脚1和引脚2之间的电容器决定了输出脉冲为可听见的频率。
2.2uF的电容和电感通过47k电阻形成一个RLC电路,
该RLC电路是金属检测部分。
这里的线圈是没有磁芯的,
当金属片靠近线圈时,
金属片作为空心电感器的磁芯,
会使线圈的电感大大增加。
随着线圈电感的突然增加,
在相比没有金属片的情况下,
RLC电路的总电抗或阻抗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当没有金属片时,
给扬声器的信号会产生一些声音,
现在,
随着RLC电路周围的电抗变化,
发送给扬声器的信号将不再像以前那样,
因此扬声器产生的声音也与没有检测到金属时的声音不同。
因此,
每当金属物体靠近线圈时,
RLC的阻抗就会发生变化,
从而导致蜂鸣器中声音的变化。

楼主:
首先我们来缠绕线圈,
找到了一条废线,

将里面铜丝抽出备用

然后再找一个不用的废纸盒

将纸盒挖出一个圆盘

将刚才抽出的铜丝在这个圆盘内缠线

本来打算在圆盘上开出几个窗口,把线从中穿过去固定线的,
但是,后来发现,这个纸太硬了,用美工刀划得口子并不理想,所以放弃了这个方法
(这个是刚刚那个圆盘的背面)

因此使用热熔胶对线圈进行固定

忘记拍21ic标志了,所以我手写在圆盘的背面了

楼主:
下面找一些不用的旧板子,拆下我们需要的元器件

因为没有找到2.2uf的电容,所以暂时就用10uf的代替了

楼主:
下面开始进行焊接,这次打算另辟蹊径,本次采用铜线直接飞线焊接,不使用电路板

由于4脚和8脚少焊一条线,本以为大功告成,结果测试失败。。。。

楼主:
重新检查电路焊接成功

供电部分使用的是8v的充电器供电

最终测试成功

楼主:
视频上传ing。。。。。。

网友A:
杜邦线才是必备品啊,厉害

网友B:
瞎扯淡

又是你这条狗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ExNTUyODYyNA==.html?x&sharefrom=android&sharekey=80c49c0a673142a846d6ce801dd4335d0

楼主:
借个楼更新下视频连接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ExNTUyODYyNA==.html?x&sharefrom=android&sharekey=80c49c0a673142a846d6ce801dd4335d0&qq-pf-to=pcqq.group

@xch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ExNTUyODYyNA==.html?x&sharefrom=android&sharekey=80c49c0a673142a846d6ce801dd4335d0
xch
这视频更扯淡了。 为啥不拿更大的脸盆做测试?

网友C:
额,如果能遇到金属才响,会更好,

网友D:
根据你的那个电的两极来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