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如何判断串口一条命令的结束

楼主(2019-03-28):
PC通过串口助手发送命令给51单片机,由于命令没有固定的结束符,长度也不固定。
如何判断一条命令接收完成。
麻烦各位解答

网友A:
这当然需要协议,
比如一段时间无数据表示结束了或者通过协议长度来判断

网友B:
按照你的描述,应该用帧空闲来判断,即一段时间(比如20MS)不来数据,则判断一帧数据结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的描述,应该用帧空闲来判断,即一段时间(比如20MS)不来数据,则判断一帧数据结束了。 ...

9600波特率下,我觉得确定不了这个时间段的长短,因为数据的长度不一定 可能一条命令就  四五个数据,也有可能几十个数据,如果设定的时间长了,也会影响单片机的反应吧。。

网友C:
可以用标准的MODBUS  超时就结束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9600波特率下,我觉得确定不了这个时间段的长短,因为数据的长度不一定 可能一条命令就  四五个数据,也 ...

这和数据长度无关的。
每收到一个字节的数据之后,更新等待时间为 0,然后重新计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和数据长度无关的。
每收到一个字节的数据之后,更新等待时间为 0,然后重新计时。 ...

你好,感谢回复,麻烦在请教下,在20ms后 “不来数据” 这个要怎么判断呢。是判断SBUF 这个寄存器吗。如果是的话 应该给SBUF 怎样的判断呢?麻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感谢回复,麻烦在请教下,在20ms后 “不来数据” 这个要怎么判断呢。是判断SBUF 这个寄存器吗。如 ...

搞个变量,每1ms加1,有数据来清零,判断大于20ms则数据包结束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和数据长度无关的。
每收到一个字节的数据之后,更新等待时间为 0,然后重新计时。 ...

这位仁兄所言甚是

网友E:
我建议同时允许超时命令结束和命令分隔符。超时命令结束适合于串口助手超级终端一类人工操作的场合,命令结束符适合于机器对机器通讯增加吞吐量(上位机软件只要发一个命令结束字符,无需等待就可以接着发下一个命令。)对于人工为主的场合,可以用回车符作为命令结束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