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复位

楼主(2019-03-28):
FPGA复位信号是否可以由STM32,在STM32上电初始化的时候给出

楼主:
这样制作PCB板时,不用接复位电路

网友A:
完全可以的      FPGA的复位可以由其他处理器给
最好的办法是上电完成后复位   或者FPGA的bit加载完成复位一下

网友B:
完全可以的啊

楼主:
给FPGA的复位信号有什么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