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lientek STM32板 System文件夹详解--Alientek源码

楼主(2019-03-28):
原贴链接: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

Alientek STM32板 System文件夹详解(含GPIO位操作,中断管理)--Alientek源码

2.7.2 sys文件夹

sys文件夹内包含了sys.c和sys.h两个文件。在sys.h里面定义了STM32的IO口输入读取宏定义和输出宏定义。sys.c里面定义了很多与STM32底层硬件很相关的设置函数,包括系统时钟的配置,中断的配置等。下面我们分别介绍。

1)IO口的位操作实现
该部分代码实现对STM32各个IO口的位操作,包括读入和输出。当然在这些函数调用之前,必须先进行IO口时钟的使能和IO口功能定义。此部分仅仅对IO口进行输入输出读取和控制。代码如下:
#define BITBAND(addr, bitnum) ((addr & 0xF0000000)+0x2000000+((addr &0xFFFFF)<<5)+(bitnum<<2))
#define MEM_ADDR(add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addr))
#define BIT_ADDR(addr, bitnum)   MEM_ADDR(BITBAND(addr, bitnum))
//IO口地址映射
#define GPIOA_ODR_Addr    (GPIOA_BASE+12) //0x4001080C
#define GPIOB_ODR_Addr    (GPIOB_BASE+12) //0x40010C0C
#define GPIOC_ODR_Addr    (GPIOC_BASE+12) //0x4001100C
#define GPIOD_ODR_Addr    (GPIOD_BASE+12) //0x4001140C
#define GPIOE_ODR_Addr    (GPIOE_BASE+12) //0x4001180C
#define GPIOF_ODR_Addr    (GPIOF_BASE+12) //0x40011A0C
#define GPIOG_ODR_Addr    (GPIOG_BASE+12) //0x40011E0C

#define GPIOA_IDR_Addr    (GPIOA_BASE+8) //0x40010808
#define GPIOB_IDR_Addr    (GPIOB_BASE+8) //0x40010C08
#define GPIOC_IDR_Addr    (GPIOC_BASE+8) //0x40011008
#define GPIOD_IDR_Addr    (GPIOD_BASE+8) //0x40011408
#define GPIOE_IDR_Addr    (GPIOE_BASE+8) //0x40011808
#define GPIOF_IDR_Addr    (GPIOF_BASE+8) //0x40011A08
#define GPIOG_IDR_Addr    (GPIOG_BASE+8) //0x40011E08

//IO口操作,只对单一的IO口!
//确保n的值小于16!
#define PAout(n)   BIT_ADDR(GPIOA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Ain(n)    BIT_ADDR(GPIOA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Bout(n)   BIT_ADDR(GPIOB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Bin(n)    BIT_ADDR(GPIOB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Cout(n)   BIT_ADDR(GPIOC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Cin(n)    BIT_ADDR(GPIOC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Dout(n)   BIT_ADDR(GPIOD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Din(n)    BIT_ADDR(GPIOD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Eout(n)   BIT_ADDR(GPIOE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Ein(n)    BIT_ADDR(GPIOE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Fout(n)   BIT_ADDR(GPIOF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Fin(n)    BIT_ADDR(GPIOF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Gout(n)   BIT_ADDR(GPIOG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Gin(n)    BIT_ADDR(GPIOG_IDR_Addr,n)  //输入
以上代码的实现得益于CM3的位带操作,具体的实现比较复杂,请参考<<CM3权威指南>>第五章(87页~92页)。有了上面的代码,我们就可以像51/AVR一样操作STM32的IO口了。比如,我要PORTA的第七个IO口输出1,则可以使用PAout(6)=1;既可以实现。我要判断PORTA的第15个位是否等于1,则可以使用if(PAin(14)==1)…;就可以了。

2)Stm32_Clock_Init函数
     该函数的主要功能就是初始化STM32的时钟。其中还包括对向量表的配置,以及相关外设的复位及配置。其代码如下:
//系统时钟初始化函数
//pll:选择的倍频数,从2开始,最大值为16
void Stm32_Clock_Init(u8 PLL)
{
     unsigned char temp=0;
     MYRCC_DeInit();                        //复位并配置向量表
     RCC->CR|=0x00010000;  //外部高速时钟使能HSEON
     while(!(RCC->CR>>17));//等待外部时钟就绪
     RCC->CFGR=0X00000400; //APB1/2=DIV2;AHB=DIV1;
     PLL-=2;//抵消2个单位
     RCC->CFGR|=PLL<<18;   //设置PLL值 2~16
     RCC->CFGR|=1<<16;     //PLLSRC ON
     FLASH->ACR|=0x32;     //FLASH 2个延时周期

     RCC->CR|=0x01000000;  //PLLON
     while(!(RCC->CR>>25));//等待PLL锁定
     RCC->CFGR|=0x00000002;//PLL作为系统时钟
     while(temp!=0x02)     //等待PLL作为系统时钟设置成功
     {
                 temp=RCC->CFGR>>2;
                 temp&=0x03;
     }
}
Stm32_Clock_Init函数只有一个变量PLL,就是用来配置时钟的倍频数的,比如当前所用的晶振为8Mhz,PLL的值设为9,那么STM32将运行在72M的速度下。关于时钟的详细介绍,在STM32的参考手册里面的6.2节(46~50页)有详细介绍。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对照手册仔细研究。
MYRCC_DeInit函数实现外设的复位,并关断所有终端,同时调用向量表配置函数MY_NVIC_SetVectorTable,配置中断向量表。MYRCC_DeInit函数如下:
//不能在这里执行所有外设复位!否则至少引起串口不工作.
//把所有时钟寄存器复位
void MYRCC_DeInit(void)
{
     RCC->APB1RSTR = 0x00000000;//复位结束
     RCC->APB2RSTR = 0x00000000;

     RCC->AHBENR = 0x00000014;  //睡眠模式闪存和SRAM时钟使能.其他关闭.
     RCC->APB2ENR = 0x00000000; //外设时钟关闭.
     RCC->APB1ENR = 0x00000000;
     RCC->CR |= 0x00000001;     //使能内部高速时钟HSION
     RCC->CFGR &= 0xF8FF0000;
//复位SW[1:0],HPRE[3:0],PPRE1[2:0],PPRE2[2:0],ADCPRE[1:0],MCO[2:0]
     RCC->CR &= 0xFEF6FFFF;     //复位HSEON,CSSON,PLLON
     RCC->CR &= 0xFFFBFFFF;     //复位HSEBYP
     RCC->CFGR &= 0xFF80FFFF;   //复位PLLSRC, PLLXTPRE, PLLMUL[3:0] and USBPRE
     RCC->CIR = 0x00000000;     //关闭所有中断
     //配置向量表
#ifdef VECT_TAB_RAM
     MY_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MY_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
RCC也是MDK定义的一个结构体,包含RCC相关的寄存器组。其寄存器名与STM32参考手册里面定义的寄存器名字是一摸一样的,所以在你不明白某个寄存器干什么用的时候,可以到STM32参考手册里面查找一下,你就可以迅速查到这个寄存器的作用以及每个位所代表的意思。
MY_NVIC_SetVectorTable函数的代码如下:
//设置向量表偏移地址
//NVIC_VectTab:基址
//Offset:偏移量
void MY_NVIC_SetVectorTable(u32 NVIC_VectTab, u32 Offset)
{
     //检查参数合法性
     assert_param(IS_NVIC_VECTTAB(NVIC_VectTab));
     assert_param(IS_NVIC_OFFSET(Offset));
     SCB->VTOR = NVIC_VectTab|(Offset & (u32)0x1FFFFF80);//设置NVIC的向量表偏移寄存器
     //用于标识向量表是在CODE区还是在RAM区
}
该函数是用来配置中断向量表基址和偏移量,决定是在那个区域。当在RAM中调试代码的时候,需要把中断向量表放到RAM里面这就需要通过这个函数来配置。关于向量表的详细介绍请参考<<CM3权威指南>>第七章,第113页的向量表一章。

3)Sys_Soft_Reset函数
该函数用来实现STM32的软复位。
//系统软复位
void Sys_Soft_Reset(void)
{
     SCB->AIRCR =0X05FA0000|(u32)0x04;
}
     SCB为MDK定义的一个寄存器组,里面包含了很多与系统相关的控制器,具体的定义如下所示:
typedef struct
{
vuc32 CPUID;      //CM3内核版本号寄存器
vu32 ICSR;          //中断控制及状态控制寄存器
vu32 VTOR;         //向量表便宜量寄存器
vu32 AIRCR;        //应用程序中断及复位控制寄存器
vu32 SCR;                        //系统控制寄存器
vu32 CCR;                       //配置与控制寄存器
vu32 SHPR[3];     //系统异常优先级寄存器组
vu32 SHCSR;       //系统Handler控制及状态寄存器
vu32 CFSR;                      //MFSR+BFSR+UFSR
vu32 HFSR;         //硬件fault状态寄存器
vu32 DFSR;         //调试fault状态寄存器
vu32 MMFAR;      //存储管理地址寄存器
vu32 BFAR;         //硬件fault地址寄存器
vu32 AFSR;                      //辅助fault地址寄存器
} SCB_TypeDef;
在Sys_Soft_Reset函数里面,我们只是对SCB-> AIRCR进行了一次操作,即实现了STM32的软复位。AIRCR寄存器的个位定义如下图所示:

                                   图2.7.2.1 AIRCR寄存器各位定义
从上面的位定义可以看出,要实现STM32的软复位,只要置位BIT2,这样就可以请求一次软复位。这里要注意bit31~16的访问钥匙,要将访问钥匙0X05FA0000与我们要进行的操作相或,然后写入AIRCR,这样才被CM3接受。

4)Sys_SleepDeep函数
STM32提供了3种低功耗模式,以达到不同层次的降低功耗的目的,这三种模式如下:
睡眠模式(CM3内核停止工作,外设仍在运行);
停止模式(所有的时钟都停止);
待机模式;
其中睡眠模式又分为有深度睡眠和睡眠之分。Sys_SleepDeep函数用来使STM32进入待机模式,在该模式下,STM32所消耗的功耗最低。下面是一个STM32的低功耗一览表:

                                    图2.7.2.2  STM32低功耗模式一览表
下表展示了如何进入和退出待机模式,关于待机模式的更详细介绍请参考《STM32参考手册》第4.3.5节(33页)。

图2.7.2.3  待机模式进入及退出方法
根据上面的了解,我们就可以写出进入待机模式的代码,Sys_Standby的具体实现代码如下:
//进入待机模式
void Sys_Standby(void)
{
     SCB->SCR|=1<<2;//使能SLEEPDEEP位 (SYS->CTRL)
     RCC->APB1ENR|=1<<28;     //使能电源时钟
     PWR->CSR|=1<<8;          //设置WKUP用于唤醒
     PWR->CR|=1<<2;           //清除Wake-up 标志
     PWR->CR|=1<<1;           //PDDS置位
     WFI_SET();                                          //执行WFI指令
}
进入待机模式后,系统将停止工作,此时JTAG会失效,这点请大家在使用的时候要注意。

楼主:
5)中断管理函数
CM3内核支持256个中断,其中包含了16个内核中断和240个外部中断,并且具有256级的可编程中断设置。但STM32并没有使用CM3内核的全部东西,而是只用了它的一部分。STM32有76个中断,包括16个内核中断和60个可屏蔽中断,具有16级可编程的中断优先级。而我们常用的就是这60个可屏蔽中断,所以我们就只针对这60个可屏蔽中断进行介绍。
在MDK内,与NVIC相关的寄存器,MDK为其定义了如下的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vu32 ISER[2];
u32  RESERVED0[30];
vu32 ICER[2];
u32  RSERVED1[30];
  vu32 ISPR[2];
u32  RESERVED2[30];
vu32 ICPR[2];
u32  RESERVED3[30];
vu32 IABR[2];
u32  RESERVED4[62];
vu32 IPR[15];
} NVIC_TypeDef;
STM32的中断在这些寄存器的控制下有序的执行的。了解这些中断寄存器,你才能方便的使用STM32的中断。下面重点介绍这几个寄存器:
ISER[2]:ISER全称是:Interrupt Set-Enable Registers,这是一个中断使能寄存器组。上面说了STM32的可屏蔽中断只有60个,这里用了2个32位的寄存器,总共可以表示64个中断。而STM32只用了其中的前60位。ISER[0]的bit0~bit31分别对应中断0~31。ISER[1]的bit0~27对应中断32~59;这样总共60个中断就分别对应上了。你要使能某个中断,必须设置相应的ISER位为1,使该中断被使能(这里仅仅是使能,还要配合中断分组、屏蔽、IO口映射等设置才算是一个完整的中断设置)。具体每一位对应哪个中断,请参考stm32f10x_nvic..h里面的第36行处。
ICER[2]:全称是:Interrupt Clear-Enable Registers,是一个中断除能寄存器组。该寄存器组与ISER的作用恰好相反,是用来清除某个中断的使能的。其对应位的功能,也和ICER一样。这里要专门设置一个ICER来清除中断位,而不是向ISER写0来清除,是因为NVIC的这些寄存器都是写1有效的,写0是无效的。具体为什么这么设计,请看《CM3权威指南》第125页,NVIC概览一章。
ISPR[2]:全称是:Interrupt Set-Pending Registers,是一个中断挂起控制寄存器组。每个位对应的中断和ISER是一样的。通过置1,可以将正在进行的中断挂起,而执行同级或更高级别的中断。写0是无效的。
ICPR[2]:全称是:Interrupt Clear-Pending Registers,是一个中断解挂控制寄存器组。其作用与ISPR相反,对应位也和ISER是一样的。通过设置1,可以将挂起的中断接挂。写0无效。
IABR[2]:全称是:Active Bit Registers,是一个中断激活标志位寄存器组。对应位所代表的中断和ISER一样,如果为1,则表示该位所对应的中断正在被执行。这是一个只读寄存器,通过它可以知道当前在执行的中断是哪一个。在中断执行完了由硬件自动清零。
IPR[15]:全称是:Interrupt Priority Registers,是一个中断优先级控制的寄存器组。这个寄存器组相当重要!STM32的中断分组与这个寄存器组密切相关。IPR寄存器组由15个32bit的寄存器组成,每个可屏蔽中断占用8bit,这样总共可以表示15*4=60个可屏蔽中断。刚好和STM32的可屏蔽中断数相等。IPR[0]的[31~24],[23~16],[15~8],[7~0]分别对应中中断3~0,依次类推,总共对应60个外部中断。而每个可屏蔽中断占用的8bit并没有全部使用,而是 只用了高4位。这4位,又分为抢占优先级和子优先级。抢占优先级在前,子优先级在后。而这两个优先级各占几个位又要根据SCB->AIRCR中中断分组的设置来决定。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STM32的中断分组:STM32将中断分为5个组,组0~4。该分组的设置是由SCB->AIRCR寄存器的bit10~8来定义的。具体的分配关系如下表所示:

AIRCR[10:8]
bit[7:4]分配情况
分配结果
0:4
0位抢占优先级,4位响应优先级
1:3
1位抢占优先级,3位响应优先级
2:2
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3:1
3位抢占优先级,1位响应优先级
4:0
4位抢占优先级,0位响应优先级
                                         表2.7.2.1 AIRCR中断分组设置表
通过这个表,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看到组0~4对应的配置关系,例如组设置为3,那么此时所有的60个中断,每个中断的中断优先寄存器的高四位中的最高3位是抢占优先级,低1位是响应优先级。每个中断,你可以设置抢占优先级为0~7,响应优先级为1或0。抢占优先级的级别高于响应优先级。而数值越小所代表的优先级就越高。
结合实例说明一下:假定设置中断优先级组为2,然后设置中断3(RTC中断)的抢占优先级为3,响应优先级为1。中断6(外部中断0)的抢占优先级为4,响应优先级为0。中断7(外部中断1)的抢占优先级为3,响应优先级为0。那么这3个中断的优先级顺序为:中断7>中断3>中断6。
这里需要注意2点:
如果两个中断的响应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都是一样的话,则看哪个中断先发生就先执行。
高优先级的抢占优先级是可以打断正在进行的低抢占优先级中断的。而抢占优先级相同的中断,高优先级的响应优先级不可以打断低响应优先级的中断。上面例子中的中断3和中断7都可以打断中断6的中断。而中断7和中断3却不可以相互打断!
通过以上介绍,我们熟悉了STM32中断设置的大致过程。接下来我们介绍如何使用函数实现以上中断设置,使得我们以后的中断设置简单化。
第一个介绍的是NVIC的分组函数MY_NVIC_PriorityGroupConfig,该函数的参数NVIC_Group为要设置的分组号,可选范围为0~4,总共5组。如果参数非法,将可能导致不可预料的结果。MY_NVIC_PriorityGroupConfig函数代码如下:
//设置NVIC分组
//NVIC_Group:NVIC分组 0~4 总共5组
void MY_NVIC_PriorityGroupConfig(u8 NVIC_Group)
{
     u32 temp,temp1;
     temp1=(~NVIC_Group)&0x07;//取后三位
     temp1<<=8;
     temp=SCB->AIRCR;  //读取先前的设置
     temp&=0X0000F8FF; //清空先前分组
     temp|=0X05FA0000; //写入钥匙
     temp|=temp1;
     SCB->AIRCR=temp;  //设置分组
}
通过前面的介绍,我们知道STM32的5个分组是通过设置SCB->AIRCR的BIT[10:8]来实现的,而通过7.2.3的介绍我们知道SCB->AIRCR的修改需要通过在高16位写入0X05FA这个密钥才能修改的,故在设置AIRCR之前,应该把密钥加入到要写入的内容的高16位,以保证能正常的写入AIRCR。在修改AIRCR的时候,我们一般采用读->改->写的步骤,来实现不改变AIRCR原来的其他设置。以上就是MY_NVIC_PriorityGroupConfig函数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的思路。
第二个函数是NVIC设置函数MY_NVIC_Init,该函数有4个参数,分别为:NVIC_PreemptionPriority、NVIC_SubPriority、NVIC_Channel、NVIC_Group。第一个参数NVIC_PreemptionPriority为中断抢占优先级数值,第二个参数NVIC_SubPriority为中断子优先级数值,前两个参数的值必须在规定范围内,否则也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错误。第三个参数NVIC_Channel为中断的编号(范围为0~59),最后一个参数NVIC_Group为中断分组设置(范围为0~4)。该函数代码如下:
//设置NVIC
//NVIC_PreemptionPriority:抢占优先级
//NVIC_SubPriority       :响应优先级
//NVIC_Channel           :中断编号
//NVIC_Group             :中断分组 0~4
//注意优先级不能超过设定的组的范围!否则会有意想不到的错误
//组划分:
//组0:0位抢占优先级,4位响应优先级
//组1:1位抢占优先级,3位响应优先级
//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组3:3位抢占优先级,1位响应优先级
//组4:4位抢占优先级,0位响应优先级
//NVIC_SubPriority和NVIC_PreemptionPriority的原则是,数值越小,越优先
void MY_NVIC_Init(u8 NVIC_PreemptionPriority,u8 NVIC_SubPriority,u8 NVIC_Channel,u8 NVIC_Group)
{
     u32 temp;
     u8 IPRADDR=NVIC_Channel/4;  //每组只能存4个,得到组地址
     u8 IPROFFSET=NVIC_Channel%4;//在组内的偏移
     IPROFFSET=IPROFFSET*8+4;    //得到偏移的确切位置
     MY_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Group);//设置分组
     temp=NVIC_PreemptionPriority<<(4-NVIC_Group);
     temp|=NVIC_SubPriority&(0x0f>>NVIC_Group);
     temp&=0xf;//取低四位

     if(NVIC_Channel<32)NVIC->ISER[0]|=1<<NVIC_Channel;//使能中断位(要清除的话,相反操作就OK)
     else NVIC->ISER[1]|=1<<(NVIC_Channel-32);
     NVIC->IPR[IPRADDR]|=temp<<IPROFFSET;//设置响应优先级和抢断优先级
}
通过前面的介绍,我们知道每个可屏蔽中断的优先级的设置是在IPR寄存器组里面的,每个中断占8位,但只用了其中的4个位,以上代码就是根据中断分组情况,来设置每个中断对应的高4位的数值的。当然在该函数里面还引用了MY_NVIC_PriorityGroupConfig这个函数来设置分组。其实这个分组函数在每个系统里面只要设置一次就够了,设置多次,则是以最后的那一次为准。但是只要多次设置的组号都是一样,就没事。否则前面设置的中断会因为后面组的变化优先级会发生改变,这点在使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个系统代码里面,所有的中断分组都要统一!!,以上代码对要配置的中断号默认是开启中断的。也就是ISER中的值设置为1了。
通过以上两个函数就实现了对NVIC的管理和配置。但是外部中断的设置,还需要配置相关寄存器才可以。下面就介绍外部中断的配置和使用。
STM32的EXTI控制器支持19个外部中断/事件请求。每个中断设有状态位,每个中断/事件都有独立的触发和屏蔽设置。STM32的19个外部中断为:
线0~15:对应外部IO口的输入中断。
线16:连接到PVD输出。
线17:连接到RTC闹钟事件。
线18:连接到USB唤醒事件。
对于外部中断EXTI控制MDK定义了如下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vu32 IMR;
vu32 EMR;
vu32 RTSR;
vu32 FTSR;
vu32 SWIER;
vu32 PR;
} EXTI_TypeDef;
通过这些寄存器的设置,就可以对外部中断进行详细设置了。下面我们就重点介绍这些寄存器的作用。
IMR:中断屏蔽寄存器。这是一个32寄存器。但是只有前19位有效。当位x设置为1时,则开启这个线上的中断,否则关闭该线上的中断。
EMR:事件屏蔽寄存器,同IMR,只是该寄存器是针对事件的屏蔽和开启。
RTSR:上升沿触发选择寄存器。该寄存器同IMR,也是一个32为的寄存器,只有前19位有效。位x对应线x上的上升沿触发,如果设置为1,则是允许上升沿触发中断/事件。否则,不允许。
FTSR:下降沿触发选择寄存器。同PTSR,不过这个寄存器是设置下降沿的。下降沿和上升沿可以被同时设置,这样就变成了任意电平触发了。
SWIER:软件中断事件寄存器。通过向该寄存器的位x写入1,在未设置IMR和EMR的时候,将设置PR中相应位挂起。如果设置了IMR和EMR时将产生一次中断。被设置的SWIER位,将会在PR中的对应位清除后清除。
PR:挂起寄存器。当外部中断线上发生了选择的边沿事件,该寄存器的对应位会被置为1。0,表示对应线上没有发生触发请求。通过向该寄存器的对应位写入1可以清除该位。在中断服务函数里面经常会要向该寄存器的对应位写1来清除中断请求。
以上就是与中断相关寄存器的介绍,更详细的介绍,请参考《STM32参考手册》第95页,8.3节EXTI寄存器描述这一章。
通过以上配置就可以正常设置外部中断了,但是外部IO口的中断,还需要一个寄存器配置,也就是IO复用里的外部中断配置寄存器EXTICR。这是因为STM32任何一个IO口都可以配置成中断输入口,但是IO口的数目远大于中断线数(16个)。于是STM32就这样设计,GPIOA~GPIOG的[15:0]分别对应中断线15~0。这样每个中断线对应了最多7个IO口,以线0为例:它对应了GPIOA.0、PIOB.0、GPIOC.0、GPIOD.0、GPIOE.0、GPIOF.0、GPIOG.0。而中断线每次只能连接到1个IO口上,这样就需要EXTICR来决定对应的中断线配置到哪个GPIO上了。
EXTICR在AFIO的结构体中定义,如下:
typedef struct
{
vu32 EVCR;
vu32 MAPR;
vu32 EXTICR[4];
} AFIO_TypeDef;
EXTICR寄存器组,大小为4。每个EXTICR只用了其低16位。EXTICR[0]的分配如下:

                                         图2.7.2.4  寄存器EXTICR[0]各位定义
比如我要设置GPIOB.1映射到1,则只要设置EXTICR[0]的bit7:6为0001即可。默认都是0000即映射到GPIOA。其他几个EXTICR的设置也和这个差不多,具体参考《STM32参考手册》第86~87页。
通过对上面的分析我们就可以完成对外部中断的配置了。该函数为Ex_NVIC_Config,该函数有3个参数:GPIOx为GPIOA~G(0~6),在sys.h里面有定义。代表要配置的IO口。BITx则代表这个IO口的第几位。TRIM为触发方式,低2位有效(0x01代表下降触发;0x02代表上升沿触发;0x03代表任意电平触发)。其代码如下:
//外部中断配置函数
//只针对GPIOA~G;不包括PVD,RTC和USB唤醒这三个
//参数:GPIOx:0~6,代表GPIOA~G;BITx:需要使能的位;TRIM:触发模式,1,下升沿;2,上降沿;3,任意电平触发
//该函数一次只能配置1个IO口,多个IO口,需多次调用
//该函数会自动开启对应中断,以及屏蔽线
void Ex_NVIC_Config(u8 GPIOx,u8 BITx,u8 TRIM)
{
     u8 EXTADDR;
     u8 EXTOFFSET;
     EXTADDR=BITx/4;//得到中断寄存器组的编号
     EXTOFFSET=(BITx%4)*4;

     RCC->APB2ENR|=0x01;//使能io复用时钟
     AFIO->EXTICR[EXTADDR]|=GPIOx<<EXTOFFSET;//EXTI.BITx映射到GPIOx.BITx

     //自动设置
     EXTI->IMR|=1<<BITx;//  开启line BITx上的中断
     EXTI->EMR|=1<<BITx;//不屏蔽line BITx上的事件
     if(TRIM&0x01)EXTI->FTSR|=1<<BITx;//line BITx上事件下降沿触发
     if(TRIM&0x02)EXTI->RTSR|=1<<BITx;//line BITx上事件上升降沿触发
}
Ex_NVIC_Config完全是按照我们之前的分析来编写的,首先根据GPIOx的位得到中断寄存器组的编号,即EXTICR的编号,在EXTICR里面配置中断线应该配置到GPIOx的哪个位。然后使能该位的中断及事件,最后配置触发方式。这样就完成了外部中断的的配置了。从代码中可以看到该函数默认是开启中断和事件的。其次还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该函数一次只能配置一个IO口,如果你有多个IO口需要配置,则多次调用这个函数就可以了。
至此,我们对STM32的中断管理就介绍结束了。当然还有中断响应函数,我们这里没有介绍,这个在后面的实例中会向各位讲述的。

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