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这种错误怎么处理啊?

楼主(2019-03-28):
各位大侠,这种图片怎么处理啊?求指教

问题已经解决了,在MPLAB X IDE  点击工具→配置→嵌入式→编译工具里面,重新添加XC就好了

楼主:
版主,求指教

网友A:
有没有其他错误。

楼主:
谢谢回答,已经解决了

楼主:
在工具→配置→嵌入式→编译工具里面,重新添加XC就好了

网友B:
那就是没有设置编译工具。

网友C:
楼主,这个错误是因为对应的XC此前没安装,还是安装过但tool chain里看不到?

网友D:
是没有配置好工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