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数据丢失

楼主(2019-03-28):
我现在做的一个项目,是将输入图像信号1920X1200 60HZ存入内存再读出其中一部分(比如800x600),以同样的帧频发出,输出的时钟是源端时钟分频后得到的,但实际测试时发现有丢帧或丢失数据现象,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基于FPGA是吧    采集到的数据是存储在SDRAM中吗  还是使用的双口RAM
最简单的方法我觉得是双口RAM   一端存入  另一端取出
为了节省资源    采集到的视频流通过同步信号和计数   只将有用的部分存进来

网友A:
还是时序没有处理好     如果是RGB接口的还是比较好处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时序没有处理好     如果是RGB接口的还是比较好处理

请问时钟同步那你是怎么做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时钟同步那你是怎么做的啊?

中间加一级FIFO或双口RAM     确保数据的正确和同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间加一级FIFO或双口RAM     确保数据的正确和同步

但是这样的话,数据进的多,出的少,即便是乒乓也来不及处理吧?会写满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这样的话,数据进的多,出的少,即便是乒乓也来不及处理吧?会写满的啊~ ...

按照最大的进重复覆盖     读其中的部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