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教一下关于adc输入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9-03-28):
我现在想用ad5428数模转换器,电源范围是2.5-5.5v,如果我给vdd接5v,那么数据引脚高低电平范围是多少,比如我接fpga的3.3v,也算是高电平吗

楼主:
这是产品网址,有中文说明书,哪位大佬帮忙看看,多谢了
https://www.analog.com/cn/products/ad5428.html

网友A:
是否是高电平,要看你的fgga芯片手册了,肯定有高低电平说明

网友B:
数字端的高电平是1.7V以上,低电平是在VDD为5V时是0.8V以下。

网友C:
这个 高低电平, 需要从手册的数据来看
接口芯片间一定要保证高得足够, 低的足够, 信号方可正确传输.

网友D:
FPGA到ADC的控制信号,直接连就可以,DAC输出高电平是5V,如果FPGA不能接受5V,就需要转换一下

网友E:
标准MOS芯片,或者是MOS电平的芯片,在正常情况,3.3V和5V芯片的接口连接,简单一点的,输出低---输入高的,直接就可以了,3.3V,完全可以被5V芯片当成逻辑高电平,对于输出高--输入低的,由于牵涉到输入侧寄生二极管存在,所以就必须加稍大的串联电阻,以限制5V高电平输出时候通过3.3V芯片输入端寄生二极管的电流。
而典型的做法是采用开漏输出,输入侧接上拉,这样就完全没问题了。
顺便说一下,你这个ad5428,是DAC,不是AD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端的高电平是1.7V以上,低电平是在VDD为5V时是0.8V以下。

多谢,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