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MY-R16-EK166 启动手册

楼主(2019-03-28):
明远智睿MY-R16-EK166 启动手册
1  准备开发板套件
开发板套件由开发板和开发板配件组成。
1.1  开发板
开发板由以下器件组装而成:
R16 开发板一块
显示屏电路板一片
液晶显示屏一块
触摸屏一片
1.2  开发板配件
开发板配件有:
电源适配器1个
USB下载线1条
网线1条
串口线1条
2  开发板接口概览2.1  MY-R16-EK166 正面图
3  快速启动开发板
1)检查电源是否关闭状态,确保电源开关是断开。
2)与计算机连接,将串口线一端连接到开发板的J7,一端连接到计算机。如果没有连接串口线,将不能通过串口方式与开发板交互。但是不影响开发板的启动及烧录系统。
3)串口终端工具配置。通过window的设备管理器找到计算机上我们使用的端口号。配置串口终端工具的各参数。
SecureCRT & USB串口3 示例配置如下:
4)网线连接,将网线一端连接到开发板的j12,网线另一端插入计算机的网口。
5)USB下载线的连接,将USB线一端连接到开发板的j8,另外一端插入计算机的USB接口。
6)连接电源线,将电源线一端连接到开发板的j18,一端连接电源插座。
7)将开发板电源开关j17按到闭合状态。
3.1  观察启动状况
串口终端动态,会看到计算机的串口终端有开发板启动过程中输出的启动过程信息。
启动后串口打印信息如下:
启动后UI界面如下:

网友A:
好帖子啊!帮你顶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帖子啊!帮你顶住啊!

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