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新手画PCB板,画的不好,求喷

楼主(2019-03-28):
第一次画板,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希望大神们能指点一下

网友A:
学习板?能跑程序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板?能跑程序可以了。

想知道自己布局走线有没有什么很明显的错误

网友A:
你晶体封装可能弄错了。RTC专用晶体似乎根本就没有49S封装

网友A:
GND走线非常差。如果是做产品会被领导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ND走线非常差。如果是做产品会被领导骂的。

GND走线确实脑子里没有概念,能给点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晶体封装可能弄错了。RTC专用晶体似乎根本就没有49S封装

谢谢!封装确实有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GND走线确实脑子里没有概念,能给点建议吗

关于地的走线网上资料太多,但是看了也没能弄清楚

网友B:
usb的D+和D-要走差分线。

总体来说,自己焊接出来,调试调试呗

失败是成功之母。

网友C:
看到一个小电容的丝印搞反了吧,C14,对于GND走线,应该把关键的地线用导线连接起来,最后铺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到一个小电容的丝印搞反了吧,C14,对于GND走线,应该把关键的地线用导线连接起来,最后铺地 ...

他文字是乱的。。。。
文字也需要规定方向放置。可以参考工程制图。

老哥好眼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的D+和D-要走差分线。

总体来说,自己焊接出来,调试调试呗

调整好就做出来

网友D:
喷完结束~满足你了!

网友E:
果然是新手,多多练吧。

网友F:
第一个问题:像这种板子,不应该双面走器件,器件调整到一面来就合适多了,加工费不一样啊。
第二个问题:你成功的用2面走线把地割的七零八落,一般来说,这一类走线至少得考虑有一个面,GND尽量能形成良好的等电位,这样,对于另一面覆铜来说,虽然也被走线分割的比较碎,但是通过多做过孔,就可以实现良好的等电位GND覆铜,否则,极易引发莫名其妙问题。板子挺空的,重新布局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USB线尽量差分,低速的当我没说。
第四个问题:贴片感觉是0805吧,怎么这么瘦,长度呢又太长,那找的PCB库?
第五个问题:相比较你的走线密度,过孔规格明显小了,不利于提高板子的可靠性。过小的过孔,加工费也不一样。
第六个问题:器件标号颠三倒四,正常情况只允许出现水平0°或者逆时针90°的字符布局。
器件分配的还是满不错的,慢慢来,你会成为高手。

网友A:
他的0805选的是对的,这个焊盘适合手焊。适合回流焊的封装手焊就太短了。

网友A:
如果是量产就不能用这个封装了,容易立碑,成品率下降。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量产就不能用这个封装了,容易立碑,成品率下降。

就是啊,手帖的例外,我看着看着,就感觉这个SMD封装有问题,当然,我讨论的是基于生产的PCB。
这么长的焊盘,稍微锡浆不均匀,马上一个一个碑就出来了,像乱坟岗.....

网友A:
其实建议直接用量产的封装。现在很多厂商提供PCB贴装打样服务,收费也不贵,还节省时间。板子打样拿到手贴装的元件已经贴好,很不错的。

网友A:
你也不需要维护两个PCB库,省事还减少了出错的概率。

网友G:
论坛里大神很多,具体问题都给你提出来了,不过呢,这种低速的板子做出来肯定能用的,大不了飞几根线,要错了以后,下次才知道注意,一起学习一起提高。

网友H:
对于一个新手来说,开始总是最难的,无所谓啊,就当是累积经验就好了呀

网友I:
为什么要摆个45°呢

网友:
我没看错叭,你的USB端子VBUS脚通过过孔接到地网络上了。建议楼主把原理图也贴出来。好有个对照。

网友A:
USB管脚搞反了。。。。。
这个板子失败了。

网友J:
敷铜和其他东西的间距要比正常的网络之间要加大,一般我是设为20M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管脚搞反了。。。。。
这个板子失败了。

一查吓一跳啊,多谢指点,低级错误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个问题:像这种板子,不应该双面走器件,器件调整到一面来就合适多了,加工费不一样啊。
第二个问题: ...

非常感谢对我的问题做了如此详细的回答!
一、做这块板的时候是打算手焊的,不过也确实不了解量产PCB,想请问对于这种小批量PCB厂商也能做贴装服务吗
二、没能很理解你的意思,我这样理解不知道对不对,bottom layer 地线应该尽量保证是一块完整的地,这样
才能形成良好的等电位,按照这个意思布线的话,是不是尽量在bottom layer少布线,即便布线也尽量不要让bottom layer分割成好几块,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如果正确的话,想请问你在布线的时候有什么技巧能达到这个目的呢?感觉并不是很好操作,没有头绪
三、已改,虽然是低速版,但还是要养成好习惯,顺便重新布了一下485的线
四、0805封装不是自己画的,从别人的图里COPY的,应该没问题,再确认下
五、过孔是0.4mm,看加工可以做最小0.3mm,一般用多少合适呢?
六、按你的建议改过之后好看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啊,手帖的例外,我看着看着,就感觉这个SMD封装有问题,当然,我讨论的是基于生产的PCB。
这么长的 ...

第一次听有这么描述的,等打样出来后瞅瞅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敷铜和其他东西的间距要比正常的网络之间要加大,一般我是设为20MIL

这个我参照的是正点原子的板子,好像只有7mil,我设置的是8m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建议直接用量产的封装。现在很多厂商提供PCB贴装打样服务,收费也不贵,还节省时间。板子打样拿到手贴 ...

量产的封装指的是?还是需要自己画还是有相关的库?这次做的都是打算自己手焊的,小批量PCB厂家也帮做贴装服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论坛里大神很多,具体问题都给你提出来了,不过呢,这种低速的板子做出来肯定能用的,大不了飞几根线,要错 ...

一直看着大神们指出的问题改改改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参照的是正点原子的板子,好像只有7mil,我设置的是8mil

经验值,主要是铺铜基本会和全部网络相邻,拉开点就不容易出问题,也好查.这个现在制程好了,倒也不是一定要.

网友J:
引用 楼主:
量产的封装指的是?还是需要自己画还是有相关的库?这次做的都是打算自己手焊的,小批量PCB厂家也帮做贴 ...

可以考虑一下深圳嘉立创,
限制不少,但如果适应了,还是比全部自己来省事多了.
用他们限制的物料,用他们提供的封装.

网友F: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对我的问题做了如此详细的回答!
一、做这块板的时候是打算手焊的,不过也确实不了解量产PCB,想 ...

1、孔问题:过孔大小不但和加个限制、成本有关,而且过孔由于是半厚度镀层,所以孔径大小决定了过孔的阻抗,大的过孔,会有更小的连接阻抗。经验之谈:外径0.6-0.8  孔径0.3-0.4mm,一般密度板子就非常合适,主供电什么的可以考虑双过孔甚至更多来连接2面。
2、0805焊盘这个造型,已经给你指出了属于手帖焊盘,和批量生产焊盘不一样(批量回流焊焊盘形状长宽比和你现在的倒过来,而且实际大小也小的多,这样非常有利于提高器件密度,而且不容易产生立碑问题),不过如果焊接熟练,批量焊盘手帖做样板,也完全没问题。
3、关于GND等电位,因为免不了双面走线,会将地线分割,那么我们为追求地线质量,尽量让一个面走横向,另一面走竖向,把走线分成集中的几簇,这样在两面留下一个是基本上竖向大长条,另一面横向大长条的GND布局,再对2面的大长条用过孔组进行连接,这样就可以较好的实现比较理想的GND大面积等电位。当然如果条件许可的,尽量top面走线,在bottom面可以大面积连续铺铜,需要bottom走线的,尽量一个方向而且短,这样bottom被割裂的就很轻。
4、他们说你布错了USB线,反了,反正我没具体看你线路连接是否正确,不知道你做PCB是完全手工连线还是用的SCH-PCB的NET飞线。利用好SCH图纸-PCB的NET飞线,那么正确的线路图,就会产生正确的NET连接,在规则限制下,你就不会布错线,除非你画错原理图或者给错封装。

网友K:
新手?第一次?我才不信呢。。。。。这已经算是比较不错了  100分的话 可以打80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新手?第一次?我才不信呢。。。。。这已经算是比较不错了  100分的话 可以打80分 ...

有行业经验,板子看过不少,画图真是第一次画

网友L:
首先,封装库(的电气连接)要确保正确,否则基本报废。

QFP 封装应有光学定位点如图所示:

光学定位点 (fiducial) 是给焊接机器用的。分全局和局部光学定位点。一般都应该有。

元器件标识方向应一致。如水平的都朝上;垂直的都朝左。
在元器件排列紧密的地方,元器件标识的方法可参考上图。
在元器件(尤其是插座)焊上后,其标识应该依然能看见。
有可能的情况下,考虑元器件放在 PCB 的一面。

元器件排列原则上以水平或垂直方式排列。
在走线有困难的时候,(QFP 封装的)可考虑 45 度角排列。

电源线、地线敷铜有利有弊。其中的一个弊端与手工焊接有关。
因为敷铜后,散热面积大,手工焊接难度也加大。
另外,有条件的时候多加过孔,把一面的敷铜与另一面的相应节点连起来。
具体的利弊可问度娘。

数字地与模拟地应考虑分别走线,在电源入口处汇合。

如果是正式产品,应考虑加入抗静电元件。

不明白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晶振。
看看是钟信号是否可以共享或使用集成电路内部的 (RC) 振荡器。
可以降低成本,走线也更容易。
晶振的走线要尽可能短。
有条件的情况下,考虑用地线包起来,即所谓的防护布线 (Trace Guard) 。

另外,可以考虑加些测试点(焊盘),方便调试。

PCB 设计的内容还是比较多的。
建议 LZ 多收集一些 PCB 设计原则 (design rule) 参考一下。

网友B(2019-05-03):
引用 网友L:
首先,封装库(的电气连接)要确保正确,否则基本报废。

QFP 封装应有光学定位点如图所示:

学习!